求助:多台发电机并机技术

楼主(2004-09-15):
现在限电、停电很厉害,发电机应用很广,对于柴油发电机组的并机,我了解的很少,想请教坛子里的高手,希望能给予指点,或推荐相关书籍。多谢!

网友A(2004-11-10):
每台柴油发电机需要有速度控制器、功率分配器,公用一个同期并网设备,我做过两台发电机并网,设计过四台发电机并网控制屏。qq:235575506

网友B(2005-05-21):
你好 : 我对并机不是很了解,您能给我一份并机的说明书吗, 并机过程到底是怎样的,怎么并的,要求是什么,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C(2008-10-07):
你好 :我对并机不是很了解,您能给我一份并机的说明书吗,并机过程到底是怎样的,怎么并的,要求是什么,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D:
发电机并网要求两台发电机发出的电压大小、频率、相角要完全一致才能并网,调电压要靠调励磁,调频率和相角要靠调柴油机转速。并网后,有个无功负荷分配的问题,就是我们行业内叫“调差”,也就是说让几台发电机所带无功负荷均比较合适才行。运行过程中,需要调励磁电流,以改变无功负荷。有功负荷需要调整柴油机转速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