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师,求助

楼主(2004-09-15):
我有一台ABB ACS600变频器现在在工作中出现欠压,已工作四年,请问有什么原因能出现该故障,电源没问题,一共三台,就这台出故障。请赐教

网友A:
我以前碰倒过,是可控整流触发板故障!

网友B:
同意!也有可能是整流桥坏了!

楼主:
我测过半控桥是好的,到是触发板还没检查!

网友C:
电路板是否尘多?

网友D:
看看内部检测直流电压与端子实测电压是否一致,就可判断是桥还是电路板出问题。

楼主:
我现在通上电,故障灯不亮。直流侧电压实测为550V,但是面板任何键都无效,不知什么原因?在显示栏里既没有说是远方控制,也没有说是本地控制(没有R或L)。这种机器键盘还能被锁吗?是不是键盘坏了?该键盘为:CDP-312 该机原来使用电位器调速的。请各位ABB大侠赐教!

楼主:
李老师,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