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4-09-15):
请教变频器干扰问题: 110KW的变频器裸奔,线之间无其他设备。所以变频器干扰其他仪器仪表。 初步打算,将电缆换成屏蔽电缆。如果不行,在变频器前端加一个电抗器。 请问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A:
加电抗器是要加的,至于换屏蔽电缆倒没有完全的必要的,我想换为铠装的电缆就可以的了,还有,尽量让你的变频器和动力线远离那些仪器仪表!也可以在变频器和电动机之间连接一个噪声滤波器!

网友B:
在变频器前端加电抗器的作用主要是改善功率因素和当前端电网变压器的容量相比变频器容量过大时起到限制du/dt的作用,因变频器的输入电压端为正弦波,而输出端电压为含高次脉冲的脉冲波,因此主要的干扰还是来自输出端,若要加电抗器的话应该加在后面。 对于传导性干扰可以采取在被干扰的设备电源输入端加共模,差模滤波器必要时可采取用变压器隔离电源来有效的抑制。 对于辐射性干扰可以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加铁氧体磁环,和尽量远离被干扰设备,必要时可对被干扰设备采取屏蔽。

网友C:
推荐我公司的PLC专用双绞屏蔽铠装系列电缆,其性能与进口产品无异,但价格却只有进口的1/3!并且,在长度定制、交货速度、个性化设计等诸多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铠装系列电缆能够经受一定程度的机械外力。其中,钢带铠装系列电缆既可防止老鼠咬伤,且能增加磁屏蔽保护提高抗干扰性能,使系统变的简单可靠!又因为铠装电缆可以直埋敷设,省去了挖电缆沟、穿保护管的麻烦(过马路必须穿钢管!),从而降低了工程总造价! 使用时,请将电缆的最外层金属套(即铠装层)两端接地,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大量的工程业绩表明:在恶劣的工控现场条件下,铠装电缆表现出色、值得信赖! 朱 恩 清 hdsr178@yahoo.com.cn 0514-4613031、4612490(Fax) 013064880370

网友D:
我同意“变频四方”的许多观点。讲得很是点子。只是我对在变频器输出侧加电抗有异议。

网友E:
我同意变频四方的观点,如果是为抑止变频器对其他设备的干扰,尤其是辐射干扰应该在变频器后加电抗,但价格可能不便宜哦!

网友B:
输出电抗器对干扰方面是有一定的作用,因为它可以滤除输出侧的电流谐波,(通过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也有一定的效果),其他用途还有降低三相电流的不平衡度,以减小零序电流值;限制由于电缆线较长引起的分布电容而造成通过变频器的附加电流峰值,并在电机端子降低电压陡度DU/DT,有时这种附加峰值会造成变频器的误报警。

网友D:
to 变频四方: 请教一个问题,如果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在10kHz以下,电抗器(输出)的效果是否作用明显呢? 再请教,当变频器输出频率很低时,比如说:5Hz时,输出电抗器会起什么作用?有否负面影响呢? 在变频器的输出侧,加无源的EMI滤波器,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呢? 企盼你的解释与回答。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B:
抱歉,由于工作原因很久没上来 1、虽然变频器在10K以下工作时相对来说会有所减小,但还是存在一定的DU/DT,所以输出电抗器还是有很好的效果的,也会比较明显。 2、在变频器工作在低频时需要考虑电抗器带来的压降.而引起低频转矩不够的现象,当然可以通过转矩提升或调整V/F曲线来弥补。 3、因为无源EMI滤波器也包括具有容性吸收作用的滤波器,而在变频器的输出侧是不允许加容性吸收装置的,以免对地产生一定的漏电流。

网友D:
谢谢“变频四方”,非常高兴和感谢你的回复。以后有问题再问。再次感谢!

网友F(2007-04-02):
请教高手怎样解决变频器输出侧电抗器噪声问题?

网友F:
一个10KW的变频器,输出频率0到50HZ变化,输出侧接入电抗器在高频段噪声过大怎么办?请教高人

网友G:
一个10KW的变频器,输出频率0到50HZ变化,输出侧接入电抗器在高频段噪声过大怎么办?请教高人
电抗只能对付低次谐波,告辞谐波不管用,加格滤波器就能解决。联系13811253311 刘渊正 北京惠博顿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