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李老师,我不调用DRV_AIConfig,就调用DRV_AIVoltageIn进行读数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04-09-15):
我刚接触研华的PCL-1800,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通常对 AI 的 configuration 中, 包含有 channel 的选择以及 gain (信号放大) 的设定. 不设定时... 就用内定的啰. AI 的量测范围可能支持 +/-10v, +/-5v, +/-2.5v, +/-1.25v... 等. 应选择您最适合的范围去量测, 才能取得较精准的数据.

楼主:
多谢了,调用DRV_AIVoltageIn时就有对gain (信号放大) 的设定,这样的话,不就重复设定了吗

网友A:
所以说是... 通常. 也许包含有更多的设定, 例: buffer size, bipolar/unipolar, trigger mode... 说明书里应该会有相关的解释的. 请查阅.

楼主:
我查过说明书,DRV_AIConfig对channel和 gain (信号放大) 的设定,而DRV_AIVoltageIn对channel, gain (信号放大),TrigMode, 的设定,既然这样,也就不需调用DRV_AIConfig喽

网友B:
仔细查阅一下函数帮助,这两个函数功能应该是不同的,DRV_AIConfig应该是通用的AI设置函数,DRV_AIVoltageIn应该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