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几个函数不明白,请各位老师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2004-09-15):
我的理解是:DRV_FAIIntStart()把FIFO中的数据搬到缓冲区中(buffer1) 例程中还用了这个函数DRV_FAITransfer()(buffer2),此函数是把buffer1中的数据搬到buffer2,然后对buffer2中的数据进行显示 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不直接对buffer1中的数据进行显示呢?

网友A:
不知您说的是哪家的产品, 但猜测那个 buffer1 是在 kernel mode 里的. 而 kernel mode 里的 buffer 是不能由 user mode 直接存取的. 所以得多搬一次.

楼主:
我用的是研华的PCL-1800,buffer1和buffer2都是自己分配的,这么说由DRV_FAIIntStart()使用的缓冲区在 kernel mode 里的,用户对数据的操作只能对buffe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