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系统总空开莫名其妙跳闸

楼主(2004-09-15):
一套变频传动系统总功率310KW,总电源空开是金钟默勒NZM10-630A,开车时系统总电流不超过200A,空开本身没问题,系统也没有短路地方,空开经常跳闸,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请问:脱扣器是电子的吗?

楼主:
是电子式的。

网友A:
也许是噪声和谐波引起电子脱扣器误动作.试一下:调节脱扣电流的倍数和时间以及接地故障电流的定植等. 实际上,变频器的输入端一般用快熔保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