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艾默生TD2000使用中重启动

楼主(2004-09-15):
我厂一台艾默生TD2000,90KW变频器,在使用中,自动停机,无任何故障代码,不需要 复位就能启动,希望能得到各位朋友的帮助,谢谢您了!

网友A:
把参数出始化试一下

网友B(2004-10-17):
你提供的信息不太全,无法准确定位,你将变频器改为“键盘”控制,看看是否还出现类似问题,如果出现,请致电;0755-86011668

网友C:
TO:彭慧学 你能具体点吗?用在什么机器上 ,是否做了楼上那位提的建议?

楼主:
用在风机上,改为键盘控制过,同样的问题,后来改了控制输入端口,能用了。但另一台TD2000,132KW用于空气压缩机的变频器,使用中报010,过几个小时再上电,又能使用,几个小时后,又报010,如此反复,能请教是什么原因吗?谢谢各位了!!

网友D(2004-12-10):
我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见过次故障。 第二个问题:估计是模块过热。 原因有3 :1。风扇坏了。 2。热敏电阻有问题。 3。IGBT有故障,过热。

网友D:
欢迎交流关于变频器的使用和维修问题。 13864098849 李光胜

网友E:
注意看看保护方面的问题 有时为了安全 变频器自动保护断电后再重新启动 比如 过载 过电压 失压保护 及其他 注意看 变频器对于允许故障出现次数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