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NPort Express : 单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4-09-15):
我正做一个关于单片机通过nport接入以太网的项目,可是目前对nport不了解,网上资料对其具体情况不是太多,我现在还没到购买的时候,正用vb编写上位机与下位机进行通讯,可是由于对nport 的不了解(是基于tcp/ip协议的 )所以,想请教,在上位机编程时用winsock控件,如何对下位机进行控制编程呢,单片机采集数据通过nport传到上位机,基于tcp/ip协议的数据传输如何实现上下位机的通讯传输,敬请给予宝贵意见

网友A(2004-11-03):
兄弟,我也正在研究此项目.同样用VB编程,通过无线以太网控制下位机.通过下位机控制电机.但是由于技术上不够深入而搁浅.如果兄弟在这方面有所成就,务必请您多多帮忙,指教.谢谢!!!联系方式:邮箱:mongying163@163.com QQ:156396438

网友B(2005-01-20):
NPORT是台湾MOXA的产品,我们已代理多年了。 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在上位机安装驱动,用透明映射COM口的方式。 二是用TCP SOCKET编程的方式。 具体技术可以和MOXA公司联系。 我们的网络实名是:多串口卡

网友C:
可以考慮 使用 tibbo ds100 功能更強 vb原程序 可以到網站下載 www.tibbo.com 也有中文資料

网友D:
MultiConnect SE串口到以太网设备服务器 优势: l 完整的串口到以太网设备服务器。 l 通过IP来对任何串口设备进行管理。 l 透明的TCP/IP协议转换。 l 精巧的工业机箱设计。 MultiConnect是一个完整的串口到以太网设备服务器可以使已经安装好的串口设备连接到IP网络上,用于远程控制,监控和设置。该设备具有高性能的以太网桥的功能,并且具有完整的TCP/IP协议栈。MultiConnect可以使你现有的和下一代的设备,机器或系统进行IP网络连接。 特征 l 串口支持DTE的速度可达到230K bps。 l 高性能的10/100BaseT以太网桥。 l 高性能的处理器,可运行ARP,Bridging,DHCP,DNS,FTP,HTTP,ICMP,IP,POP3,SMTP,TCP,Telnet,TFTP,SNMP,SNTP 和UDP协议。 l 外部电源和RS-232供电可选。 l WAN接口半双工或全双工支持 l 256帧缓冲区。 l 存储10000个MAC地址。 l 自动学习MAC地址。 l 命令行接口。 l 新功能可以通过Flash memory进行更新。 l 放在桌面或墙上固定。 应用: MultiConnect串口到以太网设备服务器可以在任何设备上启用IP的功能,用于远程监控,控制和任何系统的设置,对于下列应用是十分完美的: l ATM终端。 l 信用卡和检测识别系统 l 数据采集 l 气泵的控制 l 工业和医药远程监视系统 l POS终端 l 远程诊断 l 远程测量 l 安检系统 l 检票系统 l 售货机和游戏机 串口到以太网设备服务器技术 MultiConnect具有强大的通过IP启用串口设备的功能,对设备的管理,数据的采集,工业控制来说将有更多的选择,本设备包括一个处理器,操作系统,TCP/IP协议栈,WEB服务器和一个网络连接口。 在因特网上启用任何设备 MultiConnect具有强大的通过IP启用串口设备的功能,使用内嵌的因特网协议并连接到一个IP网络上,MultiConnect封装串口数据包,通过以太网或因特网的连接进行发送或接收。对设备的管理,数据的采集,工业控制来说将有更多的选择,本设备包括一个内嵌的TCP/IP协议栈,具有透明的串口数据到因特网协议的转化,不需要对硬件设备进行任何改变。只需要在串口设备和一根电话线、ISDN或无线MODEM之间安装一台MultiConnect,通过因特网就可以发送和接收数据,它也能在响应WEB浏览器请求的时候提供一个WEB页。 减少扩展的时间 对于市场来说,MultiConnect提供了更快的时间,它减轻了写和维护因特网应用的费用。完整的、集成的MultiConnect服务器有助于增强你的产品功能。 管理和设置 MultiConnect有几种管理和设置的方法。它支持远程设置。这样,通过WEB,命令行接口,telnet你就可以在中心设置或控制远端设备。 工业机箱 MultiConnect 使用一个工业的机箱将设备包装,有一个RS-232 和10/100BaseT Ethernet接口连接器。它可以放在桌面上或墙壁固定。多个LED用于监视设备的运行情况,有外置电源和RS-232电源可选。 固件升级 MultiConnect也有flash memory的特征,因此,可以升级最新的固件。 技术指标: 电源要求: MTS2EA: 250mA typical/305mA maximum @ 9V DC MTS2EA-R: 190mA typical/245mA maximum @ 5VDC, 100mA typical/120mA maximum @ 10VDC, 69mA typical/83mA maximum @ 15VDC, 54mA typical/65mA maximum @ 20VDC, 45mA typical/55mA maximum @ 25VDC 物理描述: 8.8 cm x 5.3 cm x 6 cm; 96 g 工作环境: 温度范围:0-50度 湿度:25-85%

网友D:
MultiConnect SS串口到串口设备服务器 优势: l 通过拨号或无线MODEM将串口设备和因特网连接在一起。 l 通过IP来对任何串口设备进行管理。 l 透明的TCP/IP协议转换。 l 精巧的工业机箱设计。 MultiConnect串口到串口设备服务器可以使已经安装好的串口设备连接到因特网上,用于远程控制,监控和设置。该设备具有透明的串口数据到因特网协议的转换功能,不需要对硬件设备进行任何更改,只需要在串口设备和一根电话线、ISDN或无线MODEM之间安装一台MultiConnect,IP协议就可以在现有的设备,机器或系统上使用。 特征 l 串口支持DTE的速度可达到230K bps。 l 内嵌TCP/IP协议栈。 l 高性能的处理器,可运行ARP,Bridging,DHCP,DNS,FTP,HTTP,ICMP,IP,POP3,SMTP,TCP,Telnet,TFTP,SNMP,SNTP 和UDP协议。 l 外部电源和RS-232供电可选。 l DTE-to-DCE 串口的连接。 l 命令行接口。 l 新功能可以通过Flash memory进行更新。 l 放在桌面或墙上固定。 l 多个LED提供状态显示。 应用: MultiConnect串口到串口设备服务器可以在任何设备上启用IP的功能,用于远程监控,控制和任何系统的设置,对于下列应用是十分完美的: l ATM终端。 l 信用卡和检测识别系统 l 数据采集 l 气泵的控制 l 工业和医药远程监视系统 l POS终端 l 远程诊断 l 远程测量 l 安检系统 l 检票系统 l 售货机和游戏机 等等。 在因特网上启用任何设备 MultiConnect具有强大的通过IP启用串口设备的功能,对设备的管理,数据的采集,工业控制来说将有更多的选择,本设备包括一个内嵌的TCP/IP协议栈,具有透明的串口数据到因特网协议的转化,不需要对硬件设备进行任何改变。只需要在串口设备和一根电话线、ISDN或无线MODEM之间安装一台MultiConnect,通过因特网就可以发送和接收数据,它也能在响应WEB浏览器请求的时候提供一个WEB页。 减少扩展的时间 对于市场来说,MultiConnect提供了更快的时间,它减轻了写和维护因特网应用的费用。完整的、集成的MultiConnect服务器有助于增强你的产品功能。 管理和设置 MultiConnect有几种管理和设置的方法。它支持远程设置。这样,通过telnet你就可以在中心设置或控制远端设备。 工业机箱 MultiConnect 使用一个工业的机箱将设备包装,有两个RS-232 接口连接器。它可以放在桌面上或墙壁固定。多个LED用于监视设备的运行情况,有外置电源和RS-232电源可选。 固件升级 MultiConnect也有flash memory的特征,因此,可以升级最新的固件。 技术指标: 连接器: 2- RS-232, DB9 电源要求: MTS2SA-T: 250mA typical/305mA maximum @ 9V DC MTS2SA-T-R: 190mA typical/245mA maximum @ 5VDC, 100mA typical/120mA maximum @ 10VDC, 69mA typical/83mA maximum @ 15VDC, 54mA typical/65mA maximum @ 20VDC, 45mA typical/55mA maximum @ 25VDC 物理描述: 8.8 cm x 5.3 cm x 6 cm; 96 g 工作环境: 温度范围:0-50度 湿度:2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