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TPS-100 HM 硬盘

楼主(2004-09-15):
我单位订了一块HM硬盘作为备用,型号为 ST39175LW。 硬盘上没有表明容量(按HONEYWELL的资料应为875MB)。经到SEAGATE官方网站查询,其外型与通用型并无区别。 我将硬盘先后接到GUS和一台装有WINDOWS XP的研华工控机上,SCSI卡能识别出硬盘型号,但都提示“DEVICE NOT READY”。启动到XP 下,能识别出安装有SCSI硬盘ST39175LW,但没有硬盘盘符。 另外,该硬盘每次上电时,磁头撞击的“喀哒”声音很大。 我想请大家解答一下,这种现象是否正常。谢谢。

网友A:
应该正常,可能是你没有做初始化。

网友B:
HM硬盘和GUS,工控机上用的硬盘格式化方式不一样的,如果要能通用,那谁都可以随便从市场上买块希捷的SCSI盘装上去,还用得着从HONEYWELL买吗? 盘若没有物理损坏,应该是好的.但只能用于HM节点!

网友C:
楼上的,不要老是在这里大放撅词了好不好?也不怕别人笑话?

楼主:
格式化的方式不一样会影响到SCSI卡识别硬盘吗?

网友D:
HM硬盘初始化的详细方法和步骤有谁能谈谈吗?

网友E(2004-10-19):
Honeywell手册有

网友F(2005-01-05):
hm 硬盘不能用于普通工控机吧,除非honeywell 提供的事特殊的hm盘,普通hm硬盘不能那么用,青岛海天炜业 说的对,只能在honeywell 系统中进行初始化,用于hm节点。 初始化方法、资料我有,欢迎联系。 wangyz@nstek.com.cn

楼主:
wangyz1008朋友: 能否给我提供HM初始化的资料.谢谢. 226gx@sina.com 另,我公司RS3系统也是专用的SCSI硬盘,但这些硬盘都能被SCSI卡识别,在XP下显示为动态磁盘。因此我认为在系统上电(POST)时,HM硬盘型号也应能被SCSI识别,因为无论如何特殊,它都会有一个硬件上的存在。

网友G:
是就这么一个硬盘不能被识别吗?换个如何呢?我也觉得青岛说的对,不过初始化你要小心,光备份就要一个上午。

楼主:
回殷士朋友: 感谢提醒。就是这一个硬盘不能被识别。没试过别的。

网友H(2005-02-10):
在初始化和同步时,不能对HM频繁操作

网友I(2005-03-14):
HM资料我有,如果你在北京, 请自己过来复印吧!

网友J:
听HONEYWELL说,HM现在的硬盘质量不怎么过关,你要是搞了3-4次初始化,就准备在卖一块!! 听说而已,呵呵!!! 这是HONEYWELL的服务人员说的!!

楼主(2005-06-22):
急需HM硬盘初始化详细资料(如:需备份的用户文件)。 好心的朋友,能否发一份给我。 谢谢。 226gx@sina.com

楼主:
经检测,这块硬盘属机械部分损坏,根本无法使用,所以接到SCSI卡时才会有DEVICE NOT READY的提示。

网友K(2005-08-23):
HM初始化比较复杂,一般都是由HONEYWELL工程师完成的,HM硬盘其实就是普通的笔记本硬盘,只是文件系统格式不同。

网友L(2005-10-09):
那么,HM硬盘当作普通的电脑硬盘也可以用了?是这样吗?

楼主:
HM硬盘应该能作为普通盘使用,但我估计没有人这么做过,除了HONEYWELL本身

网友M:
我们想购买SCSI硬盘,用在HONEYWELL质量控制系统上的,请问哪个地方可以购买呢,烦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F:
楼上,如果你的硬盘是用在TDC3000或者TPS系统上,我这有HM硬盘现货可以帮你。875M,1.8G或者是logic 1.8G都有。

网友M:
flyer,您好,请问你的联系方式是多少呢?烦请告之,盼望与您联系

网友N(2005-12-22):
换一块不就行了吗

网友O:
脆弱的盘阿

网友P(2007-04-16):
HM也要备用吗,好像不需要吧,坏了才要换的啊

网友Q(2007-08-28):
wangyz1008
我也急需一份HM硬盘初始化详细资料
wach@163.com

网友R:
硬盘格式不一样 但是数据都是以0 1储存的 用硬盘对考看能不能解决 我也没试过 纯理论 但有机会一定试一下 呵呵

网友S(2007-11-04):
一般HONEYWELL的HM硬盘都是希捷的,你可以都希捷的网站输入硬盘型号就可以查到了。还有HM硬盘和普通硬盘不一样,是经过HONEYWELL特殊格式化的

网友T(2008-01-21):
我们厂TDC3000系统HM想更换一块硬盘,请教各位高手指点,欢迎探讨aiyy3000@163.com。
  wangyz1008朋友
我也急需一份HM硬盘初始化详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