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感念!!

楼主(2004-09-15):
MC TYPE NFB TYPE ACB TYPE 是什么意思啊,中间那个好象是无熔丝类型,其他的呢?

网友A:
ACB是框架断路器,MC应该是MCB才对吧,微型断路器. NFB是日本叫法,应该是分成MCCB和MCB才对.

网友B:
MC :MASTER CONTACTOR 主控接触器 NFB:NO FUSE BREAKER 无熔断断路器 ACB:AIR CONTROL BREAKER 空气断路器

网友C:
同意老工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