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开关变压器损坏的判断

楼主(2004-09-15):
开关变压器坏了怎样判断?清高手指点

网友A:
同型号代替,实验一下了!

网友B:
当然一般的可以看看有没有断线了,用万用表测通不同、罗

网友C:
初级线圈短路是比较难测,一般开关坏则可怀疑初级线圈短路!

网友D:
用低压交流电给初级供电(监视电流!),用机械表监视次级各绕组输出即可!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正一项一项按照你们的指点进行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