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型号为F1-40MR

楼主(2004-09-15):
请问个位老师那里能找到编程电缆及软件。谢谢! lnsylysn@163.COM

网友A:
编程电缆可以自己焊,网上到处都可以找到其电路图,软件也很容易下到!http://gktd.com/index.asp 这里边很多!

网友B:
乱讲一通! 三菱的F/F1/F2系列PLC自身是不带通讯功能的,想通过电脑编程的话必须有F2-20GF1通讯模块,不过这个模块的价格大概是你F1-40MR的4~5倍了,除非你有几十台这样的机型,买一个才合算! F1-20P手编器可以直接安装在PLC上编程;就一台的话还是考虑用手编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