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电流波形的不正弦

楼主(2004-09-15):
各位大虾:我们实验的变频器会在10—15HZ时输出电流波形不正弦,上下半周不对称,其他频率下波形很正常,电机为空载,如果加上负载电流波形就会变好。怀疑是谐波影响或是电机震荡了,不知各位见过这种现象没有,请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这种现象很常见,一般国产的变频器在带空载电机时都有这个现象,即使同一型号不同的电机震荡的频率也不一样,有几Hz就开始震荡的,也有到30多Hz才开始震荡的。电机根据自身参数一般会有一个固有的震荡点并因为空载时,电机转速非常接近于同步转速,会使电机有时处于电动状态,有时处于制动状态,从而使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产生波动,母线电压的波动又进一步造成输出电压的波动,电压的波动又加剧了电机电流的波动。至于为什么确定的电机只在某一频率下震荡,这需要从电机的磁场学和制造工艺等方面去解释,比较复杂。 安川富士等变频器以及华为的td3000等都没有这种现象,一般在程序中加入了v/f震荡抑制功能,笔者在所开发的LB-60G系列中试验了一种简单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我们最近所研制的LB-90G高性能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变频器中,我们试验了一种更加复杂的算法,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