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维修高手请进!

楼主(2004-09-15):
丹佛斯5000变频器报29故障(变频器过热),用LCP操作器不能复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模块坏了!

网友B:
模块可能没坏!多大功率?

网友A:
三个原因:热敏检测断线、主板故障、模块

楼主:
是温度传感器坏了!

网友C:
1.短接12与16端子,复位! 2.初始化!看是否报警?

网友D:
主板问题

网友E:
将变频器断电,用手同时按住DISPLAY、CHANGE、OK三个键给变频器上电,然后看有无故障记录。若无故障记录,可能是运行时负载过大、冷却风扇故障、通风不良、环境温度高、载波频率过高等引起;若仍有记录,可能是温度传感器故障或接线问题、控制电路板故障(多数为电容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