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如何确定松下伺服电机的参数?

楼主(2004-09-15):
本人正在用MATLAB/SIMULINK对松下交流伺服电机MSMA0821A1G建模,然而以下参数在说明书中无法查到:定子电阻R,交、直轴电感系数Lq,Ld,定子绕组匝连的磁链幅值λ,转动惯量J,机械阻尼系数F,电机极对数P,还望诸位不吝赐教.

网友A:
可以向松下公司索取,或者在其伺服软件中附带,我也没试过,不过也想知道。还有转动惯量J一般是有提供的吧,阻尼系数得依负载决定,极对数到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