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国产工业温度开关

楼主(2004-09-15):
要求必须国产, 使用情况:测量水管里水的温度,温度可调节,30度--100度之间。当到达设定温度时给出开关量。 胡军强:010-82671107/8-307

网友A:
插入式温控器主要参数 产品认证:CQC、TUV、CE等 触点额定负载:125VAC~15A 250VAC~10A(阻性负载) 动作温度范围:-30℃-260℃ 动作温度精度: ±5% 常态电气强度:50Hz 1500VAC/min 常态绝缘电阻:大于50MΩ (DC500V) 使用寿命:20,000次(阻性负载) 触点接触电阻:小于50mΩ 产品型号:KST/KMT50A 公司简介:专业小家电温控器制造商 江门腾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台商独资企业,位于江门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专业生产机械式温控开关及保护装置,利用双合金属及记忆金属与电子结合应用,使产品达到最忠实稳定的温度控制。 本公司引进德国、瑞士、日本、台湾等地区最先进温度控制检测设备及自动化生产线;公司亦已取得ISO-9001 认证并严格执行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其产品可靠性已取得TUV、VDE、UL、CE、CCEE等安规认证。本公司产品适用于各类家电产品、电子产品、自动控制设备、空调、消防、医疗等温控领域。 本公司设备精良、工艺先进、技术力量雄厚,具有快速开发新产品能力。现产品达数十种系列产品,产品主要销往国内和台湾各大厂商以及国际客户。 本公司服务宗旨是,是质量为生命,严格产品标准规范,以信誉为保障,开拓创新、凭借自身优势,立足国内,面向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