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66对智能模块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4-09-15):
我用山东力创的EDA9033e智能电量变送器模块和S7-226进行通信,用的是十六进制协议,在读取数据时读出几次正确的就会出现一次读取错误。比如读取模块电压电流量程和电压电流变比时,前面几次正确,然后就会出一次接收数据错误,出现这种错误时还会继续接收数据直到接收的数据超过了最大可接收的数据数为止。这是什么原因那?你们以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那?该如何解决啊?

网友A:
如果读取数据你定义了数据字长数、数据的第一个数据、末尾的数据,即使它读数据错了也会把错误的数据扔掉

网友B:
增大读取数据的时间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