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X32如何进入开发模式

楼主(2004-09-15):
我的一台装有FIX32软件的电脑一起动便进入FIX32的监控模式并且窗口最大化,如何进入FIX32的开发模式进从而进行编辑和修改

网友A:
你应先注册一个超级用户,再从开始-程序-FIX-DRAW即可进入FIX编辑模式。

楼主:
Teacher hooker001 : 非常感谢你给我指点!! 能告诉我如何注册一个超级用户吗?

网友B:
如果FIX系统没有加安全,试一试用ALT+F4关掉画面或者用CTRL+Q转入DRAW状态。 如果FIX系统已经设置了安全,那你就想办法在FIX系统运行前结束它,如果是WINNT系统可以在操作系统启动完成而FIX还没有启动时使用CTRL+ALT+DEL从任务管理器中止FIX 进程。然后进入FIX工作目录删除安全文件,再启动FIX就可以通过ALT+F4关闭画面了。

楼主:
各位老师: 谢谢你们的指点! FIX32软件的电脑一起动便进入FIX32的监控模式并且窗口最大化,这个功能如何设的?

网友C(2005-06-12):
请问FIX如何做备份,我在复制时总要出错

网友D:
1按Ctrl+W键试试 2进系统配置->任务下添加WorkSpace.exe

网友E(2005-09-27):
如果能进入到组态模式,“FIX32软件的电脑一起动便进入FIX32的监控模式并且窗口最大化,这个功能如何设的?”都很容易。试试 鼹鼠的方法,但删除安全文件时一定要备份。ALT+F4只是关闭画面而非切换到组态模式,IFIX中Ctrl+W切换到组态模式,但前题是这个功能没被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