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pci9112在matlab程序实时采集显示信号

楼主(2004-09-15):
我想用pci9112在matlab程序中实时采集和显示信号,有以下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1 能否用PCIS-MTLB为驱动,在matlab环境编成实现实时采集和显示,信号在1000Hz左右。 2 pci9112卡端口的12v和5v直流可否作为传感器电源,传感器要求电压小于12v,电流5mA左右。 3 传感器输出是差分输出,能否直接和pci9112的输入端连接。 非常感谢

网友A:
凌华PCI采集卡提供与matlab的接口PCIS-MTLB,可以实现你的第一个要求;理论上板卡上的电源输出端可以作为电压源,但考虑到可能导致的相互干扰,给传感器供电最好外加独立的电源;传感器的差分信号可以通过9112的差分接法接入板卡。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