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测量轴承直径选择什么传感器?

楼主(2004-09-15):
我打算做轴承直径的检测,请教各位高手,选什么样的传感器比较好

网友A:
测量光幕,在线检测物体外形,物体尺寸,产品监控,包装测量及纠偏等

网友B(2009-01-13):
完整的方案参考roni518@163.com

网友C:
这个行业是暴利,几年前找过这样的传感器无果

网友D:
                           现在流行三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