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故障谁来解决?

楼主(2004-09-15):
我单位采用变频器带动水泵运行,其他都还可以,只是最近单元模块老是驱动故障报警,经多次调换,依旧是这样的情况,难道功率单元在质量如此不让人放心,大家也知道,每更换一次就得停点操作,人员劳累倒无所谓,可影响生产就是大事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到底问题出在哪?

网友A:
变频器型号?故障? 是用原装元件吗?

网友B:
有可能水泵是个旧泵,或者水泵线包有进水现象,也有可能电机有接地现象,或者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软故障!经常遇到,可能过一段时间又好了!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C:
看看泵内部是不是时常进水!

楼主:
高压变频器用的是北京利德华福6KV系统,760KVA,西楚霸王说的不错,俺用的是老的水泵,但线包密封很好,电机采用配套的变频电机啊。刚开始更换后能正常运行大约5分钟,后马上高压跳闸。更换的也都是原装配件,各位老师,请再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