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问李老师,用DRV_CounterEventRead读出的计数值的单位是秒还是毫秒,还是微秒?

楼主(2004-09-15):
(无正文)

网友A:
就 function name 来看, 单位应该是 ... 次数.

楼主:
如果把它换成时间的话,是不是乘时钟周期就可以了,我用研华的PCL-1800,对8254可提供1MHZ,10MHZ两种时钟频率,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A:
1. 除以时钟周期. (例: 次数 / 1M) 2. 请查说明书.

楼主:
不对吧,1M是时钟频率,它的倒数是时钟周期,结果都一样,不过觉得“除以时钟周期”这种说法好像不对吧

网友A:
You are right! 是我弄混了频率与周期. 次数 / 1M 就对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