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机启动

楼主(2004-09-15):
请教:.两台45KW异步电机的同时启动,而且是带负载启动。请高手指教

楼主:
我急用,版主请赐教,感谢

网友A:
看变压器大小800KVA以上的变压器完全可以采用直接启动的方式。45KW也算大电机吗?我所见的最大电机是1850KW(高压同步)都是使用的直接启动。

网友B:
楼上的怎么能信口开河?电机的大小岂能如此区分!即便电网能承受也得考虑电机能否受的了,直起对电机的冲击不用在下多说,只有销售电机的人才希望用户这么干!

网友C:
说的不太具体,电机的接线方式未说。可采用星三角、自耦降压、串频敏等,根据实际情况。若电网允许可直接启动(启动次数少的话)。说到大电机,我公司有一台4800千瓦10千伏电机。

网友A:
与各位商榷: 首先从本文题目来说,讨论的仅仅是两台45KW电机,在带载状态下能否直接启动而不涉及其它方面的考虑。在一般情况下电机能否直接启动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电机的大小,而是电源容量的大小。通常规定电源容量在180千伏安以上电机在7千瓦以下的使用直接启动。而其它情况下判断一台电机能否直接启动有一个经验公式: Ist(电机全压启动电流,安) /IN(电机额定电流,安) <=3/4+电源容量(千伏安)/4*电机功率(千瓦) 只要满足以上公式电机就可直接启动。45千瓦电机额定电流大约是90安左右,启动电流异步电机是额定值的4至6倍(也就是Ist / IN的值)考虑到是两台电机不可能精确的同电启动我取5。我所说的800千伏安就是这样计算出不的。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公式就是看电机额定电流否达到电源容量的百分之20到30如果在这之下就可以直接启动。因此我相信我所得出的800千伏安是有一定根据的至少不是“信口开河”。 其次关于对电机的冲击,电机和负载相匹配是一个常识问题。在设计好负载,对电机选型时设计人员可以充分考虑了电机的承受能力,却无法决定用户的电源情况,因此一般对启动方式不作要求由用户自定。如果必需降压启动的肯定会在随机文件中注明,从题目上看没有。如果有伐人朋友也不会这么着急了,这个题目也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当然降压启动肯定对电机的冲击小得多,用变频就更好了,可是谁来买单?太理想主义了吧!!电机又不是纸糊的。 还有关于电机大小的区别,我确实不知道标准。一直以经验来认定,100千瓦以下我都觉得不算大电机。谁知道标准请不吝赐教。

网友D:
据我所知18。5KW 以上的电机都需要降压启动。星三角启动最省钱

网友:
降压启动带载容易烧毁柜子变压器,采用星三角好些,应该还有更好的方法,因为星三角转矩又比较小

网友E:
你的电机要带多大的负载?45KW的可以用星三角呀,比较简单。

网友F(2004-10-19):
看大家说的很热闹,我也来凑凑: 电机起动方式的选择主要考虑: 1 起动时给电网造成的压降,一般不超过15%,频繁起动的不超过10%,主要考虑起动时不要给别的用电设备造成欠压而保护动作。 2 起动时电机的端电压是否满足厂家要求,一般为65%Un 3 起动转矩。对于带载起动的电机,尤其要注意,起动转矩太小的话,会造成堵转。 就本例假设如下:(单一45KW电机起动) 变压器:800KVA/5%,电缆YJV(3x35+10)/100m,电机:45KW/IL=7/TL=1.8。变压器高压侧为无穷大系统。 直接起动时计算: 变压器压降为:2.3% 电缆压降为: 13.7% 电机端电压为:84% 起动转矩为:0.84%^2x1.8=1.27Tn 星-三角起动时计算: 变压器压降为:1.2% 电缆压降为: 7.8% 电机端电压为:91% 起动转矩为:0.84%^2x1.8=0.5Tn 由上分析,我建议直接起动,若星-三角起动,要考虑你的负载情况,能否在0.5Tn下带动负载?若是满载,估计起不来了! 说到电机的大小,可能没有标准,但是用高压电机还是低压电机,还是蛮有说法的,一般是300KW以上用高压电机,以提高效率。但是变频器所带的电机,就可以等大点。高压变频器可不便宜啊! 至于电机多大为大?我为15700KW电动机(同步)设计过控制和保护开关柜。听说鞍山钢铁有一42MW的电动机在运行,是高炉风机电机。我没有看到,但是是西门子的人说的,应该可信吧!

网友G(2006-03-29):
请问380V的45KW电机直接用星型启动而不用软启动起,或其他方式启动行不行?谢谢!

网友H:
可以采取两台电机并接到变频器或软启动器下端!变频器功率或软启动器功率为132KW就可以.

网友I:
这么大的电机,应该使用降压启动的,星三角和变压器降压启动都可以的,也可以使用变频器的

网友J:
一般情况下,星三角启动是最经济的。

网友K:
按我说,想都不用想。就用星-角启动。

网友L:
我是生产起动器的,星三角我都是给空压机厂用的,都小于90KW电机空载用。我给昆明的经销商做过不少45KW的自耦双变压器起动柜,老式起动方式还是自耦的力矩最大。另外提醒各位有看到用QJ3起动器的叫人看看是不是假变压器,这种产品现在很多。变压器没降压的。用铁皮和水泥做的。

网友L:
星三角是空载用的,最大用到67KW电机最好。别的用自耦。老式的QJ3不要用。假的太多,水泥做的变压器,无变压效果,即直通

网友M:
电机的启动方式有:直起、星三角、自藕降压、软启、变频启动。11KW以下可直起,11KW以上要求降压启动,价格依次升高,效果依次好

网友N:
太厉害了,我所见过得大一点得电机都是星三角启动!
也许见识太短浅了!

网友O:
买个110KW软起动,和和,并联,注意方向就行

网友P:
同步电机的启动与哪些因数有关

网友Q:
    异步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大(为额定电流的5-7倍),起动转矩小。大的起动电流(由于起动时间短)对电机本身来说,尚不至于引起电机温度的显著提高(频繁起动除外),但却会引起电网电压的显著降低,因而影响接在同一母线上的其他用点设备的正常运行,所以对异步电动机的起动,必须根据电容的容量、电动机的起动电流的大小及负载大小等情况做综合考虑后选择合适的起动方法。
    直接起动法起动时操作要领要求以一定的速度合上三刀开关,无比使三个刀同时接入电源,此时电机转子应立即转动起来,若不转动并发出咕咕的声音时,这表明有一相绕组没点,应随手将开关拉开,检查原因,待排除故障后再重新起动。
    至于多大容量的异步电动机才允许直接起动并无明确的标准,需要看电网的容量,一般认为直接起动时不会使电网电压发生明显下降(如下降10%)为准。
    降压起动法仅适合空载或轻载起动的场合,通常有Y→△和自藕补偿两种
    绕线式电动机起动时,在转子电路中接入适当的起动电阻限制转子的电流,于是,定子起动电流也就减小了/所以绕线式电动机多用语要求起动转矩叫大的生产机械上,如起重机、卷扬机等。

网友R(2006-04-28):
好笑,45KW在现在肯定不是大电机了.以前1800KVA的变压器就要装差动保护,现在要6300KVA.

网友S:
大型电机:中心高》630或定子外径》1000或机座号16#及以上。
在条件允许时尽量用直接启动。

网友T:
带负载要用自藕启动.我做过.

网友U:
可采用星三角、自耦降压、串频敏等,根据实际情况。若电网允许可直接启动(启动次数少的话)。现在来说45kw的电机该不是什么大电机了,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直接启动,但是要在第一次使用时记录一下使用状况。

网友V:
    要看是重负荷,还是轻负荷.然后再做
选择

网友W:
强烈建议用星三角启动国。

网友X:
要看是什么负载,如果是恒转矩负载,电源容量足够就直接启动,不够就用变频器;如果是风机类负载,就用星/三角起动。

网友Y:
这个显然小电机,要对你的电源有信心,建议直接启动没问题,哈哈

网友Z:
在电源允许的情况下,尽量直接启动
如果电源不行是重负荷,用自耦降压、是轻负荷.可以星三角启动

网友AA:
我看还是用软起动比较好,你要根据电机所带的负载,进行选择软起动器最好.直接起动是要根据电网情况和电机的使用寿命来考虑的也不能盲目使用

网友AB:
一般情况下,星三角启动是最经济的,负载大用自耦降压

网友AC:
兄弟
加个液力偶合如何?
这样可以空载启动

网友AD:
我看还是用软起动比较好

网友AE:
下面引用由实话实说在 2006-4-21 17:29:00 发表的内容:
  电机的启动方式有:直起、星三角、自藕降压、软启、变频启动。11KW以下可直起,11KW以上要求降压启动,价格…
--------------------------------------------------------------------------------------------
我同意老兄之看法,电动机的启动说起来也就这些,启动价位也是与此,我没得说的。

网友AE:
看了大家的议论我很高兴,可谓是抛专引玉,但是没有人提出一个双45KW电机同时启动方案。我有如下方案不知可用:两台电机共一个自藕降压启动器,启动器按120KW电机来设计。启动器输出分两路设计,接两个接触器,两个过热保护器,接触器和过热保护器按45KW设计,两台电机分别接在两台过热保护器上。用过热保护器控制接触器。当电机在运行前和正常运行时接触器时闭合的,电机出现故障时,过热保护器动作,断开接触器,电机断电。这套控制箱我做过,效果不错。因为它要求两个电机同时启动。

网友AF:
高手!都是高手!学习中。。。

网友AG:
高手真多!

网友AH: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这样的设计首先考虑的是资金,和设备的用途以及要求的精度。然后在考虑用什么样的方式。经济型但不能节能。虽然初次投资较便宜,但是如果频繁启动也会缩短开关的使用寿命。这样的情况下最好选用变频控制。既经济又节能而且故障率底。就是首次投资有点贵,但3年以后就收回成本了。所以起关键性作用的还是钱。

网友AH: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首先考虑变压器至少在500KVA可以用Y三角直接启动两台。如果用变频400KVA就足以了。这样的设计还要考虑的是资金,和设备的用途以及要求的精度。然后在考虑用什么样的方式。经济型但不能节能。虽然初次投资较便宜,但是如果频繁启动也会缩短开关的使用寿命。这样的情况下最好选用变频控制。既经济又节能而且故障率底。就是首次投资有点贵,但3年以后就收回成本了。所以起关键性作用的还是钱。

网友AI(2006-05-28):
带负载比较重的话,还是用软启保护效果要好一些。

网友AJ:
同意实话实说

网友AK:
45kw的三相电机最好用自耦变压器启动,控制电路的成本相对高些。也可以星角启动电路,但是接触器性能、质量一定达到要求。

网友AL:
使用软起就可以了
何必那么烦

网友AM:
  以前我在纸厂搞电气设计时,只有75KW的电机才用软启动,我们的变压器是用最大的是125OKVA,小的是1000KVA。共有7台变压器。同时启动电机那是常事,但我们的变压器全部是并联运行,供大家参考。

网友AN:
同意二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AO:
刘砂说的对

网友AP:
看你带电机的变压器是否还有其他负载,如果其他负载在电机启动时对他的影响不大,可直接启动,否则星三角启动,即经济又好处理。

网友Z:
如果是带载启动,最好是用直起,因为就只有直起转矩大而有省钱。

网友AQ:
我觉得最好是用自耦变压器起动。

网友AR:
本厂最大的电机为110KW,采用星-三角起动.

网友:
电源容量足够的话,尽量直接启动。
以上刘砂和axf说的很对。
我用400KVA的变压器直接启动过240KW的电机,带的是扎钢机。

网友AS(2006-07-04):
有人知道风机调速器吗? 不是变频调速。是用于AC鼠笼式标准工业电机的,请赐教

网友AT:
各位,在下才疏学浅,只知道高压启动要采用软启动的!!

网友AU(2006-08-05):
看高手过招是一种享受。顶!

网友AV:
可以采取两台电机并接到变频器或软启动器下端!变频器功率或软启动器功率为132KW就可以,这个建议很到位亚

网友AW:
带负载启动,最好用自耦变压器启动.

网友AX:
同意楼上的

网友AC:
能否加一个时间继电器使
一台电机启动后,再启动另外一台
1.电源只承受一台电机的启动电流
2.可公用一套启动装置

网友AY:
    在全载情况下,不能用星-三角,最好用自藕变压器,力矩大。

网友AZ:
采用自耦变压器降压起动,在减小起动电流的同时,起动转矩也会减小,如果选择的自藕变压器的降压比为k(k<1),则起动电流Ist和起动转矩Tst都为直接起动的k*k倍
星-三角起动时起动电流Ist和起动转矩Tst都为直接起动的1/3倍。
k 选多少?

网友BA: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电源和负载情况确定启动方式.

网友BB:
建议自藕降压启动

网友BC:
 我认为还是火候鸟说的对,作者是要两台电机带载同时启动的问题,而不是电机的大小之争!

网友BD:
你可以用液力耦合器,只不过成本比较大,那样就可以直接启动,对电网可以说是没有影响,性能较好

网友BE(2006-09-20):
带载启动应考虑所带设备转动惯量,我认为可以采用软启动器启动。

网友BF:
你可以用星三角启动(力矩小),自耦将压,也可以用,软启动,变频器

网友BG:
带载启动可用自藕变压器80%抽头,接近满负荷建议直接启动,但要变压器容量足够。

网友BG:
带载启动可用自藕变压器80%抽头,接近满负荷建议直接启动,但要变压器容量足够。如果用软启,我有150KW二手CT软启,装箱货有说明书,价格超便宜,有意请联系:13582120280王。

网友BH:
郁闷死了出这么一道难题。在低压电机中45KW能算大电机吗?只要系统能承受而且不想花钱直接启动有什么不可以呢各位。

网友BI:
如是45KW电机是低压380V的电机,可用大一点的断路器(400A)接两个160A的交流接触器来

网友AC:
请问
用液力耦合器可以吗?

网友BJ: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加装电磁转差离合器,然后在星三角启动.

网友BK:
电动机的起动电流不要超过电源容量的20%,

网友BL(2006-10-20):
实惠点,自耦降压,可带负载。

网友BM:
不知道你们工厂多大阿
45kw的电机在380v 等级下是中小型电机了 现在大厂家根本不考虑如此容量电机的启动。太小了
我们厂里110kw电机十几台同时直接启动没问题
如果单独共气压机等,可采用星三角转化,经济适用。

网友BN:
看了一下,不是很懂,不知道大电机怎么区分,不过说到大电机,我们公司有两台可能比较大吧,一个一万五,一个一万八的,KW哦,45KW的应该真算不上大电机,我们这的110KW的好象也都是真接启动的,大的有用软启动的,也有用水电阻柜的。

网友BO:
真是长见识

网友BP:
如果电机是满负荷运转,变频器的节能效果值得等待

网友BQ:
只要变压器在800KVA以上采用直接启动完全没问题,我们公司90KW一下的电机几乎都是直接启动,而且电机台数也不少,从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BR:
我建议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BS:
如果是带载启动,建议还是用软启动,软启还有软停功能,只不过价格略高,如上海雷诺尔的每千瓦约150元。

网友BT:
星-三角现在来说并不省钱(如果控制柜和电机的距离远的情况下)
还是自藕的比较好

网友BT:
现在的铜线太贵了

网友BU:
星三角启动

网友BV(2006-11-21):
一般情况下,星三角启动是最经济的

网友BW:
如果生产工艺允许可以考虑软起一拖二方案.无论从造价与起动效果都比较理想.

网友BX:
大家好,我是新手,头一次来

网友BY:
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做法
但是对于大电机,还是降压启动好,避免烧毁电机
当然用软启动对于带负载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BX:
不错 学到了不少

网友BZ:
同意刘砂的说法,只要上级变压器容量大,电机又不是频繁启动,这两电机都可以直接启动,我们厂110kv都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CA:
两台同时起动的话 还是自耦降压起动好  接触器电流太大容易烧坏

网友CB:
所有的同志都是对的!但是都是不对的!你们知道现在很多地方采用机械方式减轻电机的启动负载吗!(外国人做到了)现在谁考虑电源的问题.不是机械减负就是软启动方式.

网友CB:
我告诉大家,所有的启动方式都可以的.只有国产的电机和机械产品不行,进口的电机不采用软启动的方式行吗?你门有没有计算过设备检修一次或更换一次,所须的费用吗?国产的烂货无论怎样设计不行!

网友CC:
还是星三角形起动,这是惯例

网友CD:
按我说,想都不用想。就用星-角启动。星三角启动是最经济的。

网友CD:
考虑软起一拖二方案,参数不好设置,这样做故障会非常多.这种算下来也不经济.

网友CE(2006-12-22):
我想还是星三角降压起动,只是把启动时间设小短点.

网友CF:
高手真多!
真是人外有人,天外天有天啊!

网友CG:
我做消防喷淋的主泵,55KVA,用自藕降压。星-三角带不动。

网友CH:
轻负载 星三角,水泵,风机什么的
重负载 电网容量允许的话,还是直接启动,电机最好角接,启动力矩大

网友CI:
对柳市人所说的假启动器很震撼。。。。。。:)

网友CJ:
有钱就整软启动,没钱就整星三角.

网友CJ:
更有钱就用变频器,节能降耗安逸得很.

网友CK:
用软启动比星角启动的好处.1启动特性好,电流可控制.2 因为用了半导体的无触点延长了接触器的寿命.减少了维护量.3 软停车功能.4 电流冲击小

网友CL:
我的经验不足,看看大家的讨论我也发表一下我个人的看法,许多的启动方式,先是在空载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是两台45KW的电机,采用110A的变频器启动可能回好一点,凑凑热闹,OK

网友CL:
刚才的是110KW,220A,我打字错了,谨请谅解

网友CM:
我想这要看这个电机是不是带负载起动,是轻载还是重载,空载或轻载是可以用星-角起动的,如果电源容量够用的话则可以直接起动的。如是重载,则要考虑直接起动(在电源容量有裕量的情况下),最好是采用软起动。当然,这里我想还是用软起动了,用变频器比较好,即便于安装,又便于调试,运行还稳定。

网友CN(2007-01-24):
高手真多啊!

小孩!

网友:
星三角启动最好

!变色龙!

网友:
高手!都是高手!学习中。。。

!变色龙!

网友BQ(2007-03-12):
用个软启动都解决了嘛,45KW电机没那么复杂的!

网友CO:
   多谢各位 受教了

网友CP:
我个人认为选个变频器好了,可靠又节能.

网友CQ:
虽不太懂,还是顶一下吧!

网友BY:
大电机启动,一要看电网的承受能力,电网容量需在电机容量的4倍以上,同时还有看你的负载了
是不是全载启动

网友CR:
如此大的电机两台敢同时起动,不是对电网造成影响吗?

网友CS:
同意刘砂的说法,但是2台45KW电机同时带负载瞬时启动电流确实会达到5倍额定值以上,对电网和接触器触点还有导线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还有就是要放多大的熔断丝呢?至少要5倍的额定电流熔断丝吧,那还只是90KW,如果是900KW呢?那的要多大的熔断丝和导线阿?这样的话,在同一电网中的其他用电器则可能出现降压,跳电,如日光灯跳不起来,需要变压的低压控制电源则可能电压过低而无法启动控制电路。因此,我的建议还是要用降压启动,一般7.5KW电机就需要降压启动了。

网友CT:
我厂的是45千瓦电机110A接触器带负荷直接启动的,原来的是星-三角降压启动,不带负荷.我看变压器容量够大就改了.

网友CT:
1250KVA的变压器.还有5个90千瓦的电机带液力藕荷器然后减速机,满负荷,直接启动的.负载运行电流120A.两个210接触器并联后直接启动的.原来的也是星三角启动改了.不是5个同时启动的.不要理解错啊/

网友CU:
对于自耦变压器如何选择接触器

网友CU:
对于自耦变压器降压起动,如何选择各接触器(电机功率185KW)请问有什么计算工式没呀?

网友CV:
要看变压器容量够不够了,如果够的话,直接启动,如果不够,建议用软起动器,

网友CW:
视环境和用处,是绕线的还是普通异步电动机.

网友CX:
带负载启动星三角是不好.

网友CY(2007-08-22):
看了半天,越看越觉得内心凄凉不住,哈哈。

  没有人能拿出有说服力的国标或IEC标准来?没有人能拿出可靠的理论计算方式来?看来咱们国家连星角启动的科学依据都普及不下来,电气行业还怎能搞好?

网友CZ:
我们这经常用的,从来都是直接启动,也没见坏过电机,
开始的都说很清楚了,不是变压器容量很小的话,直接启动就是了,

网友DA:
 高手真太多

网友DB(2007-10-03):
用变频器很简单解决

网友DC:
带负载要用自藕启动

网友DD:
星角启动

网友DE:
采用Y三角还是比较常见的,可以把启动时间设的稍微长点,问题不大

网友DF:
楼上的都是高手
也可能是高高压的
45千瓦直接启动
开玩笑

网友AA:
太热闹了
我想无非三点(400V工作电压):
1、单位是否有钱(采用两台45KW变频器或者一台110KW变频器);
2、没有钱,采用其他方式
3、地理环境在城市里(比如在上海)只能采用第一种方法。

网友DG:
我目前正在做一台大型卧式胀管机的项目,液压系统是由两台45KW的异步电机并联提供。我是用西门子软启(带有旁路自动切换功能)进行一拖两分别启动的。效果还不错,就是成本增加了5KRMB,我觉得还能接受。我觉得直接启动对机械冲击太大,时间长了总会出现机械问题。到时一台电机就是上万RMB,从长远考虑用降压启动还是值了。

网友DH:
45kw电机算大

网友DI:
这么小的电机,直接启动就是了,除非有特殊的要求工况。我们使用的冷冻机404KW才采用星三角启动。启动电流约1200A。55KW的电机由于工艺的要求,也采用直接启动方式。

网友DJ:
星三角不一定能起得出,要看负载大小.

网友DK:
如果电源容量允许,电机又不是频繁起停,可以直接启动,如果起停频繁,最好用软启动器.

网友DL:
还是用减压起动的好,对电网的冲击,对电机和电器都好。

网友:
用软启保护效果要好一些

网友DM(2007-11-03):
我厂75KW的两台电机也是同时启动,一台作为主泵,一台是加压泵,一直是采用的直接启动!只有一个启动按钮,控制两台250A接触器,两台电机同时启动!

网友DN:
星-三角\自藕变压器\软起动器\变频器\都可以

网友CV:
只要电网容量够,理论上多大的电机都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DO:
还是星三角启动比较安全

网友DE:
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DE:
用变频器启动

网友DE:
软启动也可以

网友DE:
两台电机是否一样??????????????????????

网友DE:
方法很多

网友DP:
还是软起或者变频省事

网友DQ:
根据直接启动公式,能直起就直起,原因就是省钱,带载启动还是要用自耦的,火候鸟把大致说的都可以了,只要再加些别的辅助材料,说到身边的大电机降压启动,我班上的主扇风机是用频敏降压启动的,它的功率是1250KW ,也是带载的,是绕线式异步机

网友DR:
我觉得软启动较好些。最好用西门子的软启动。

网友DS:
学无止境

网友DT(2008-01-18):
软启保护效果要好一些。

网友DU:
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DV:
应该降压启动.

网友DW:
加液力耦合器

网友DX:
自藕就可以

网友DY:
可以软启动

网友DZ(2008-08-08):
星三角型启动只适用与空载的,我看应该用自耦降压和串频敏的方法

网友EA:
用变频器启动吧

网友EB: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网友EC:
还是用软启动器吧

网友ED:
能用变频器吗?

网友EE:
还是用软启动吧,不是贵啊, 45KW的才3000元。   需要联系我。

有需要A系列PLC的请联系QQ27176211注明PLC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EF:
一般情况下,星三角启动是最经济的。变频器投资大但是很节能

网友EG:
一般情况下,星三角启动是最经济的,负载大用自耦降压 ,就看你的负载情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F:
高手!都是高手!学习中。。。

网友EH:
支持42.有水平。changlianxi

网友EI:
两台45KW电机同时起动,而且是带载,看来最安全的作法是用变频器了。

网友EJ(2008-09-16):
真的是长了不少的见识啊

网友EK:
具体还得看你用的是什么负载

网友EL:
一般情况下直接起就可以了,没问题的。

网友EM(2008-12-01):
45KW在现在肯定不是大电机了

网友EN(2009-01-01):
根据现在可能会更简单了,降压启动或者购置大功率的变频器啊

网友EO:
250KVA变压器启动75KW电机用那种方法好

网友EO:
请教:250KVA的变压器启动75KW电机用那种方法好

网友EP:
还要考虑一下启动时对电机的大电流冲击.很伤电机的.

网友EQ:
星三角启动 不用多问

网友ER:
两台同时启动没问题  45kw  55kw 我都用过  没问题(星三角)   我们用液力耦合器的160kw风机都是直接启动的

网友ES:
电机和负载相匹配是一个常识问题。在设计好负载,对电机选型时设计人员可以充分考虑了电机的承受能力,却无法决定用户的电源情况,因此一般对启动方式不作要求由用户自定

网友ET:
看看主线路的容量才好所啊。也可以直接起动的。降压起动也行啊。

我们单位的55KW电机很多,除了变频器就是直接起动的,不过起动时不带很重的负载。都是水泵。

负载也有轻载和满载。

网友EU:
用星三角启动比较好一些,节约成本吗?

网友EV:
不能用星三角启动,它只适合空载或者轻载启动.因为是两台同时启动且带负载我认为用重型软启动器比较好!

网友EW:
看了大家的发言

主要是 电机,负载,电源,成本全面考虑

网友EX:
五楼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EY:
还是用频敏变阻器启动吧。

网友EZ:
用自藕降压、软启、变频启动。没钱前边,有钱后边。负载不重的话,可以考虑星角。

网友FA:
我们厂子的45的电机直起的很多  还是买个软起比较方便些  现在这么便宜

网友FB:
真是个人才,大电机不降压

网友FC(2009-02-03):
弄一台电动机软启动器比较好啊 !

网友FD:
用俩变频器慢慢起呗。

网友FE:
条件没说明,怎么确定方案?电源和负载情况如何?

网友FF(2009-08-06):
我有一台55KW电动,需连续点动调试(时间长达2个小时以上),其点动时负载约为50%。我现在用的是串电抗启动,但时间长了电动机要烧。如用星-三角启动,启动转矩又不够。请问有什么好的启动方案,望帮忙。

网友FG:
引用 网友FF:
我有一台55KW电动,需连续点动调试(时间长达2个小时以上),其点动时负载约为50%。我现在用的是串电抗启动,但时间长了电动机要烧。如用星-三角启动,启动转矩又不够。请问有什么好的启动方案,望帮忙。

如果点动负载率达50%建议楼上的朋友换直流系统,低速大扭矩,尤其适合机床系统,但改造成本有点高

网友FH:
不错!高手如云,收获颇丰。

网友FI(2009-09-15):
哪位大侠知道有没有电机直接启动的国家标准或其他标准,能直接启动的电机的最小功率是多少?相应的接触器应选多大的?有没有标准?

网友FJ(2010-03-15):
变频器虽然价格相对来说比较高,但是效果好啊,我看还是用变频的比较好。

网友BA:
200kw以下,电网可以承受的话可以直接起动。(风机)

12500kw10kv电机能直接起吗?要有多大的变压器?请高手指教。

网友BA:
3150kw6kv同步机可以直起,变压器容量31500kva负载80%

网友BA:
低压电机直接起动容量一般不要超200kw

网友FK(2010-08-10):
降压启动

网友FL(2011-03-22):
,星三角启动是最经济的,负载大用自耦降压

网友BI:
要看电机是带什么负载,如风机类的,建议采用软启动(降压方式),以保机械设备的安全。当然如果电源容量足够大,且机载设备无要求的话,可以直接启动的,

网友FM(2011-06-12):
是否直接启动要看电源承受能力,当然包括导线;再看启动时间长短,如时间过长电机绕组绝缘等级要下降。要三思后行。

网友FN:
既然是带负荷启动,建议你不用星三角启动,因为星三角启动时力矩小。想省钱的话用减压启动柜,如果资金到位,就用软启动或变频器。

网友FN:
对:电工学徒 关于能否加一个时间继电器使
一台电机启动后,再启动另外一台
1.电源只承受一台电机的启动电流
2.可公用一套启动装置
内容的回复:

完全可以,降压启动、软启动、变频器都可以一拖二或拖三拖四,只是二次线设计的问题

网友FO:
一句话,结合实际、安全、经济的因素,一切就OK!

网友FP(2012-10-25):
看来设计电路的合理性也要多学习了,不得只是一味的应用!

网友FQ(2015-04-13):
我急用,联系我:13331959650,

   BURKERT   www.burkertchina.net/

  宝德角座阀www.burkertchina.net/

  BURKERT角座阀www.burkertchina.net/

  BURKERT电磁阀www.burkertchina.net/

  BURKERT流量计  www.burkertchina.net/

  宝德电磁阀:burkertchina.net/solenoid/

  burkert电磁阀 http://www.burkertchina.net/solenoid/

  宝德水和其它中性介质:burkertchina.net/water/

  burkert水和其它中性介质 http://www.burkertchina.net/water/

  宝德中性气态介质:burkertchina.net/neutral/

  burkert中性气态介质 http://www.burkertchina.net/neutral/

  宝德腐蚀性介质:burkertchina.net/aggressive/

  burkert腐蚀性介质 http://www.burkertchina.net/aggressive/

    宝德高压最高达到250bar:burkertchina.net/highp/

    burkert高压最高达到250bar http://www.burkertchina.net/highp/

    宝德蒸汽(温度)最高达180°:burkertchina.net/steam/

    burkert蒸汽(温度)最高达180° http://www.burkertchina.net/steam/

    宝德附件:burkertchina.net/accessories/

    burkert附件 http://www.burkertchina.net/accessories/

网友FR:
这个我们可以给您弄啊

希望还可以看到这些资料:www.wisterchina.com
www.endress-h.com/
www.pilz-zh.com
www.banner-cn.com/
www.moog-cn.com
www.hawe-zh.com
www.rexroth-zh.com
www.burkertchina.net
www.festo-zh.com/
www.balluff-cn.com/
www.ifm-cn.com/
www.vickers-zh.com
www.hydac-zh.com
www.atos-zh.com
www.asco-zh.com
www.norgren-cn.com
www.gefran-cn.com
www.mac-valves.com/
www.gsrvalves.net
www.sick-cn.com
www.schmersal-cn.com
www.stauff-cn.com
www.kuebler-cn.com
www.eltra-cn.com
www.bernstein-cn.com
www.hengstler-cn.com/
www.hirschmann-cn.com
www.murr-cn.com
www.omal-cn.com
www.eprostore.com/
www.turckshop.com
www.numaticsshop.com
www.sommerstore.com/

网友FS:
楼主说的太笼统了,只说了带负载启动,其他的条件呢,南昌精工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