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改造

楼主(2004-09-16):
各位大侠我有个水泵电机基本满负额功率160KW,我可以用132KW的矢量型变频器来控制吗?

网友A:
原则来说不可以,如果电机有满负荷运转的情况,变频器的功率还应该比电机加大一档。

网友B:
电流够就行。

网友C:
小了一点

网友D:
明电的可以,明电的变频器132KW恒转矩的在变转矩使用时可以提高一档使用

网友D:
010-65951182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