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如何将测到的数据保存到文件里?

楼主(2004-09-16):
如何将测到的数据保存到文件里?文件是什么格式?用什么可以打开数据? 波形图里的数据如何输出到文件里?

楼主:
能否得到能用记事本打开的文件?

网友A:
测到的数据保存到文件用写文件语句,文件格式是你定的,并可转换的.根据文件格式用读文件语句.用什么语言都可以办到的. 能用记事本打开的文件是ASCII或TXT格式的.

网友B(2004-11-22):
能用记事本打开,也可以用word打开.lv提供了这个v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