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K3190-A9称重显示器失灵一例

楼主(2004-09-16):
各位大虾好:我想求助各位一个问题:我单位买上海耀华称重系统公司的XK3190-A9磅称的称重显示器在磅称上无任何货物的时候它显示的重量会隔一段时间自动慢慢地增加或减少,这是怎么以回事,是传感器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清各位大虾帮个忙.小弟在这先谢了!

网友A:
你可以用模拟传感器判断是否是仪表的问题。检查一下电缆线有无破损的现象。 如需要传感器方面的资料可与我联系。 0571-85988814 13757107930 email: hzsz776@163.com

网友B(2007-06-10):
你可从显示器的输入信号中测量它的变化.另外主要看几个传感器的旁边是否杂物堆积,秤台平板上要经常清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