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请教一个传感器问题!

楼主(2004-09-16):
我需要这样一个传感器:测量汽车发动机转速,汽车发动机每转动一或几周就有一个打火信号,在打火线上就会有电流,我想要的是传感器能够夹在打火线上,通过感应打火线上的电流输出脉冲来计算发动机的转速.但我不知道这叫什么传感器,请大家指教!谢谢! (dinengr@163.com)

网友A:
究竟是测转速还是测打火? 测转速一般用旋转编码器与转轴连接,就有脉冲量输出.

楼主:
我想测转速,但是发动机在车上不好安装别的,要是能有测大火,再根据测打火计算出转速也行啊,您知道怎么方便的测打火吗?有没有夹在打火线上的那种传感器?谢谢

网友B:
汽车中测量转速,需要数字化的情况下,一般采用非接触测量。传感器可用磁性齿轮传感器或电感式磁性传感器(较普遍)。都是利用测量主动轴齿轮数计算得到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