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输入的接法

楼主(2004-09-16):
买了一台变频器,输入端是R,S,T三个端子,但厂家的技术人员说只需要接成单相就可使用, 他们的接法是任选两端引出一插头插在插座上,这种接法实际上也能使用(我试过),我的问题是 这和三相都接上有什么区别吗?为什么接单相也能使用?一般的变频器都能这样吗?

网友A:
TOSVERT-MV系列简介 TOSVERT-MV是一清晰波形变频器 直接驱动中压感应电动机 实现高效和高输入功率因数 TOSVERT-MV 是一中压IGBT 模块方式变频器,具有“清晰波形”的概念。变频器交流驱动技术在大工业和世界知名高技术电力电子领域正以崭新的面貌在发展。 TOSVERT-MV, 被用于代替晶闸管或控制阀,驱动中压感应电动机,如风机、泵和送引风机等;在变速状态下带直角转矩负荷,可达到较大的节能效果。通过多级PWM控制,可实现高效率和高功率因数,同时久经考验的交流驱动系统可达到高可靠性和可操作性;中压变频器这些特性可为中压电动机提供一理想的变速驱动系统。 选购东芝中压变频器的10 个理由 1)没有通常的谐波过滤器 l 标准产品有十八次脉冲校正装置 l 谐波含量满足IEEE519要求。 2)友好界面 l 由于应用多级PWM技术,输出电流接近正弦波。 l 不降低通常的电机输出功率。 l 由于应用独特的PWM开关控制,开关冲击电压很小,所以可用于系列电机。 3)没有通常的输出变压器 l 有直接驱动高压电机的能力 l 取消了输出变压器的安装 4)高效率 l 比常规的硅整流换流器效率高。 l 较少的谐波分量减少电机的谐波损失 l 由于取消了输出变压器,所以具有较高的效率 l 由于减少了IGBT模式量,所以具有较高的效率 5)高功率因数 l 由于应用二极管桥式整流电路,具有较高的功率因数(在输入变压器一次侧接近或大于95%)。 6)高可靠性 l 由日本东芝公司制造的高质量功率装置 l 在交流变速驱动系统领域的成熟经验(从小容量到大容量,从低压到高压) l 应用东芝公司为功率电子产品减少分离部件数量,增加控制可靠性特殊设计的32位微处理器(型号PP7) l 应用IGBT方式和1700V的额定电压,减少了部件数量,增加了主电路的可靠性 7)节能 l TOSVERT-MV由变速控制以及其可靠性实现了节能 8)用户友好界面 l 应用灵活 l 便于操作 l 便于维护 l 易于诊断故障 l 标准通讯容量 9)稳定的速度控制 l 无通常的速度传感器 l 具有矢量计算的新型电压/频率恒量控制可保持稳定的速度控制 10)空冷 l 易于维护 l 提供给IGBT元件和其它系统有效的冷却 TOSVERT-MV有许多独特的性能 l 在输入电流中减少谐波电流 l 相当于18个脉冲整流器 l 满足IEEE519要求 l 没有通常的谐波过滤器 l 没有速度传感器但有稳定的速度控制 l 没有通常的速度传感器 l 新型无传感器矢量调节电压/频率恒量控制模式能够进行稳定的速度控制 l 也可接受具有传感器(解码器或脉冲发生器)的矢量控制(选项) l TOSVERT-MV可驱动标准电机 l 友好界面 TOSVERT-MV的输出电流由于采用多级PWM控制接近于正弦波 由于应用独特的PWM开关控制,开关冲击电压很小。 不降低通常的电机输出功率。 l 直接驱动中压感应电动机 没有通常的升压变压器 由于中压输出减少了输出电流,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电缆截面与通常的低压变频驱动比较相对较小。 l 能用于驱动恒量转矩如转换器等 l 可用于软起动器解决下列问题 由于大负荷转矩引起的频繁起动问题 直接在线起动引起的母线电压下降问题 l 在系统瞬间故障时的强行操作 l 全过程控制 当系统瞬间故障出现时,如果在80毫秒内电压降不大于25%,TOSVERT-MV可以连续运行 l 优越的自动重合闸功能 在输入功率恢复以后,所带电动机可自动平滑地重新起动 l 用户友好界面 l 易施工维护 输入变压器设计于同一排电器柜中 没有通常的谐波过滤器 没有通常的功率因数校正电容器 可用于通用电机 与常用的低压变频器相比有较小的电缆截面 l 易于操作和诊断故障 应用24键大屏幕可方便操作 l 易于维护 盘前维护:每个单元变送器可从盘前拉出 l 空冷型 每面盘由安装在盘顶的冷却风机进行冷却 提供前通道型空气过滤器 l 三分仓式单元变频器结构形式 每层单元变频器可用于储存为备品 TOSVERT-MV的特性 TOSVERT-MV是一清晰波形变频器 特殊设计变压器有18个脉冲整流器以减少谐波电流 近年来,由于半导体技术(如晶体管和硅整流)的飞速发展,功率电子电路在工业设备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由于大容量工业设备增加伴随而来的谐波电流的增长问题,引起了电力系统的谐波电压失真,同时引起了其它设备的故障。因此,有倾向要建立谐波调节规程以减少大功率电子设备引起的谐波电流分量。为满足这种需要,TOSVERT-MV被设计用来减少电源的谐波电流分量。由于采用特殊设计变压器,TOSVERT-MV有18 个脉冲整流器并可满足IEEE-519(1992)的要求。 由于采用多级PWM控制输出电流接近正弦波 由于采用多级PWM控制,输出电压波形接近于正弦波。同时输出电流波形也接近于正弦波。因此,由谐波电流引起的附加热损耗可忽略不计。由于每个IGBT的开关独特控制方式,开关冲击电压引起的电机绝缘损坏与两级PWM变频器相比要小的多。 由于谐波电流分量很小,转矩的波动可以忽略 如果电动机电流中包含谐波分量,在电机的转子与定子间就会产生一个冲击转矩,这叫做转矩的波动。转矩的波动会引起驱动轴和驱动机械上的扭转振动转矩。如果,转矩波动的频率和电动机及驱动电机的自然扭转频率一致,那么振动转矩将会由于谐振而增加。因为,TOSVERT-MV的输出波形包含的谐波分量很低,所以,由电机轴产生的转矩波动也很低。在大多数情况下,转矩波动的影响可以忽略。 效率与常规驱动系统相比更高 TOSVERT-MV是高功率驱动系统是由下列各项因素: l 在电路中使用1700V IGBT元件减少了半导体的数量,使IGBT的损耗也降低了。 l 由于采用多级PWM控制减少了开关频率,使每个IGBT模块的损耗也降低了。 l 取消了输出变压器的损耗。 TOSVERT-MV系统的效率将会大于97% (在我们公司进行实际负荷测试,1800 kVA变压器的效率为何97.6%),而且,由于在TOSVERT-MV系统输入输出电流中存在的是低次谐波分量,因此,设备(包括驱动电机)的谐波损耗也会降低。 在所有运行速度范围内,TOSVERT-MV系统输入侧始终保持高功率因数 TOSVERT-MV由单相PWM变频器(单元变频器)每相串联联结来构成。因为每个单元变频器都有一个二级管用作整流器,所以TOSVERT-MV系统的输入功率因数在全部的运行范围内可超过95%。因此,功率因数校正电容器是不必要的,而且,即便使TOSVERT-MV系统来驱动低功率因数的多极感应电动机,系统仍可保证较高的输入功率因数。 TOSVERT-MV通过变速运行节省大量能量 鼠笼式感应电动机主要应用于风机和泵,然而,当电动机以恒定速率运行,泵和风机的流量和压力由阻尼器和控制阀控制时会导致大量能量损耗。 通过操作平台,便于操作与维护 操作平台采用大屏幕显示(40字×8列) 操作平台可监视运行状况,参数设置与故障诊断也变得容易 操作平台功能如下 l 显示运行状态 l 显示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出功率 l 显示起停状态 l 显示故障状态:当单元变频器发生故障,显示故障的单元变频器的位置、显示单元变频器的故障情况。 l 显示报警情况 l 参数可以被改变和存储 l 显示单步响应波形:显示速度和输出电流的单步响应波形 l 电机速度的启停和设置可通过操作平台上的触摸按钮完成 调节与跟踪追忆功能 l PC机可作为调整工具,在线监视和在线跟踪(选项) l 支持调节功能 l 显示方块图(调整,维护,诊断) l 显示条形图 l 运行测试 l 记录调整数据:数据的装载/存储/编辑 l 显示趋势 l 显示、记录故障 l 故障录波 l 在线手动调整 l 存储卡服务功能(选项)存储和调入设置的数据,自动存储故障数据 TOSVERT-MV主电路的结构 TOSVERT-MV主电路由特殊设计的输入变压器和单相PWM变频器(单元变频器)组成,3.3KV输出TOSVERT-MV包括了三个每相串联连接的单元变频器,6.6KV输出TOSVERT-MV包括了六个每相串联连接的单元变频器 控制方块图 具有矢量计算的新型电压/频率恒量控制可保持稳定的速度控制。应用东芝公司为电力电子产品提供控制可靠性而特殊设计的32位微处理器(型号PP7) 标准接口 <用户→TOSVERT-MV> 主电源控制电源起/停信号紧急制动信号输入电缆的状态输出电缆的状态速度参考信号 主电路的电源控制电路的电源合:运行和开:停开:紧急制动合:线路短路器合合:线路短路器合0-10VDCor 4-20mADC 3300VAC,6600VACAC200/220V-3ph-60Hz干式触点,直流24V-12mA干式触点,直流24V-12mA干式触点,直流24V-12mA干式触点,直流24V-12mA输入阻抗1 兆欧负荷阻抗<500欧 <TOSVERT-MV→用户> 变频器就绪信号运行信号故障信号输入电源的跳闸信号 输出电流(4-20mA)电动机的速度(4-20mA) 合:变频器就绪合:运行和开:停合:变频器严重故障合:跳开输入电源额定电流的DC=0-125%额定速度的DC=0-125% 断开继电器触点的最大值直流50V-50mVDC50V-50mV  (同上)DC50V-50mV  (同上)Dry contact 干式触点AC220V/0.8A负荷阻抗<500欧负荷阻抗<500欧 (注) TOSVERT-MV是一种前台维护型结构,在操作平台的前面维护的空间需大于1500mm。 为便于排热,从平台顶部到天花板也需要大于500mm的空间。 TOSVERT-MV的装运分裂线在变压器和转换器之间。 变压器和转换器可分开独立装运。 如果需要取消输入平台,输入电缆可依据尺寸和数量直接连在变压器平台上。 (在这种情况下,平台前面和或后面需要有维护空间) 规格 项目 标准规格 电压等级 3300V 容量(KVA) 500 700 900 1200 1500 1800 2400 额定输出电流(A) 88 125 158 210 263 315 420 电压等级 6600V 容量(KVA) 660 1000 1400 1800 2400 3000 3600 额定输出电流(A) 57.7 88 125 158 210 263 315 输出频率(Hz) 0~50/60Hz   主电路 三相3000/3300Hz或三相6000/6600V-50/60Hz 控制方式 单相200V-50Hz或200/220-60Hz 容许偏差 电压:±10%,频率:±5% 控制方式 独立的PWM控制(脉冲宽度调节) 频率精度 最大值的±0.5%。输出频率:同输入 电压/频率特性 恒定电压/频率,变转矩,自动加大转矩 加速/减速时间 0.1~6000 秒(依据负荷的 GD2) 主要的控制功能 缓和式停止(过负荷时,自动减小负荷)快速重启动(一个靠惯性滑行的电机可平化的重新启动) 主要的保护功能 电流极限,过电流,过电压,过负荷,低电压,(CPU错误,制冷风扇异常) 数据传输 RS-485, TOSLINE-s20和其他 显示 大屏幕显示(40 字-8列)4×LED 灯(就绪,运行,故障,警报) 主板 24键控制板 按钮 启/停,故障复位 封装保护度 IP20(IEC-529) 操作平台的结构 自由站立,前台维护型 制冷 通过安装在平台上部的通风扇实现空冷 颜色 Munsell 5Y7/1 环境温度 0~40°C 湿度 最大 85% (无冷凝) 海拔高度 高于或低于海平面1000 m 振动 0.5G 或低于 10~50Hz 安装 室内 用途 风纪,送引风机,泵,压缩机,模压机等 标准 电力性能: JEC部件和其他: JIS, JEC, JEC. 需告知的条款 请在你的问询书中指明下列条款。 1)特殊的负荷设备或线路名称) 2)装置的类型(风机,送引风机,泵,压缩机等) 3)装置的转矩特性: (kg.m2) 电机负荷转动惯量: (kg.m2) 负荷设备的速度-转矩曲线 驱动电机:新的或现有的: ;输出功率: (KW); 极数: (P); 额定电流: (A) ;额定电压: (V);额定速率: (min-1);额定频率: (HZ) 主电路输入电压-频率: (V)- (Hz) 控制电源电压-频率:三相三线-200V-50Hz 或200/220V-60HZ 运行频率的范围: HZ- HZ 运行频率参考信号:自动信号(4-20mA),在控制台上手动设置增速或减速中的触点信号等; 商用旁路运行(是或否) 环境温度: ~ ℃ 相对湿度: (%)(无冷凝) 振动系统(是或否)          运输的空间极限:

网友B:
小功率、轻负载应没问题!是容易烧整流模块。

网友C:
有的可接有的不可接,如果变频器说明书上有提示使用单相或2相,完全可以,但必须按说明书上的要求接相应的端子,否则极易损坏整流部分.对于说明书上没有提示的,最好不要接成单相或2相运行,虽然短时间内能正常运行,但长时间肯定会出问题,说不定哪一天整流模块就会损坏.如不信可冒险试一试,看多长时间能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