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压与电缆的价格关系

楼主(2004-09-16):
我们在对一条新的生产线进行谈判,谈判时,有电气人员提出变频传动的电机在200KW以上的最好采用600V的电压,这样可以节省电缆,但对于变频器来说,380V与600V的相同功率的价格差大约是多少,是否采用600V的会节省成本。请各位大侠提点意见。小生不胜感谢。

网友A:
这要看你的传输距离有多远。 距离过长,提升电压有利于降低线路热损。 GB12706-91《额定电压35kV及以下铜器芯、铝芯塑料绝缘电力电缆》有0.6/1KV等级;GB 50217-19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Code for design of cables of electric work3.3.1规定:“交流系统中电力电缆缆芯的相间额定电压,不低于使用回路的工作线电压”。 故“采用600V的电压”方案并不会增加电缆投资,是明智之举!

网友B:
采用提高电压的方式节省电缆成本的想法不可取,弄不好会弄巧成拙。应遵照相关的生产线设计标准设计。

楼主:
谢谢王老师的指点。

楼主:
但是根据谈判时外方的介绍,600V的变频器会比380V的贵不少,这两者的差价是否还是采用600V的合理,而且采用公共直流母线方式,逆变器的熟练也较少,是否这也比较适合采用600V的电压。最后外方也答应了将电压提升到600V,我是学弱电的,对这方面的知识比较缺乏,请大家多多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