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810d plc

楼主(2004-09-16):
西门子810d系统,开机MMC可以自检 然后屏幕下方显示waitting for connecttion *.* second 面板指示灯一起闪烁不停 5V| o | o |PR NF| o | o |PS ccu开机能显示6,ccu上的指示灯左边一排5v.nf.sf.cb都正常, SF| o | o |PF 右边ps闪烁 pf亮 CB| o | o |PFD 同时独立plc上5v指示灯亮,fault亮 问高手屏幕不亮怎么把plc拷贝出来? 那台设备该怎么处理?

网友A(2007-01-30):
Do you have series start-up files with *.ARC format?
Maybe you can check restore the backup files and check the MPI setting on dip switches,  and then make the restart again.

网友B(2007-05-09):
Do you have SETP7?
If so,you can connect you PC to 810D MPI interface,and then use SETP "download" function.
You can download PLC directly .

网友C(2007-07-09):
 用系统带的STEP7软件将PLC程序下载保存,还有就是用装有STEP7软件的笔记本与810D系统连接下载保存程序.

网友D(2008-04-13):
德国威图控制柜用西门子840C系统,有谁会用?

面板 6FC5103-0AB01-0AA2

PLC:6FC5110-BB01-0AA2

CPU:6FC5110-CB01-0AA0

输出:6FC5110-BA01-0AA0

6sn1145 6sn1123 6sn1108 和马达

都是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