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怎么用MAX472转换从4~20mA到0~5V

楼主(2004-09-16):
我想用MAX472结合MAX951来转换4~20mA到0~5V,可出现问题,4~20mA输入信号的负极不知道接在什么地方,不接的话,电源供电电压正常,负极一接到电源地,芯片供电电压就要增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一下是对这个做法的介绍!谢谢帮忙了! http://www.maxim-ic.com.cn/appnotes.cfm/appnote_number/823

网友A:
如果是0-1mA 转换到0-5V,可以用这个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