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数据采集卡,vc和labview哪个好?

楼主(2004-09-16):
请问对于数据采集卡,用vc编程和labview编程哪个方便呢? 弱弱地问:)

网友A:
会写 VC 的人, 可能觉得 VC 的效能好, 弹性够. 会用 LabVIEW 的人, 可能觉得 UI 漂亮易搞. 都不会的人... 那就都不好啰!

网友B:
VC最棒,想啥有啥,但等于从零开始. 用labview你可以不用写源程序. 会C的人,不妨一试labwindows.

网友C(2005-09-02):
解一个小学应用题,是用算术的方法好那还是方程好?

网友D:
嗯!但是labview速度要好于vc

网友E(2005-11-16):
你可以写个编译器,然后写个操作系统,再写个LabVIEW程序。这些都编译好了就可以开始写数据采集了,呵呵

网友F:
labview编程方便

网友G(2005-12-17):
速度上来说,labview快
看你平时用习惯那种工具了,像我,学计算机出身的,用vb编起来方便多了,但是这次做项目考虑到速度,改用labview了

网友C:
如果真正做工控的话,别想VC了,LV和CVI绝不禁禁是界面漂亮的问题,最重要的数值分析和数据处理,靠自己在VC中是解决不了的,相信没有几个人能把数学,物理和计算机都搞的炉火纯清的

风!!@

网友H:
首先看这个板卡 LabVIEW 是否支持!

网友I:
用VC做驱动和计算,用Excel做数据记录和图形处理,我刚用VC和Excel做了个项目,公开供大家参考:
汽车脚踏板高速数据采集装置
http://www.autoyx.com//eng1/Eng1.htm
测试台及脚踏由厂方提供,传感器及高速USB采集模块由我公司推荐并配套;  实现功能如下:
 1)   在脚踏均速下行和上行时记录脚踏的角度、用力和脚踏下行和上行的动作信号,在3秒中内大约共采集500组数据;
 2) 同时要根据脚踏的角度与用力和脚踏下行和上行的动作信号来判断脚踏的合格与不合格,并用绿色(合格)与红色(不合格)来表示;
 3) 同时要记录每个工件所采集的5组数据及 操作工的姓名、操作时间、传感器条码、总成条码和一些指标参数;
 4)同时要绘出 以脚踏的角度为X坐标,用力和脚踏下行和上行的动作信号为Y坐标的图形;
 5)同时对上面记录下的所有数据与图形存档,以便质量检查;
 6)对所有的采集参数能在线调整量程和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