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50hz变压器在60HZ运行问题

楼主(2004-09-16):
电压不变,仅频率改变,会带来那些问题?

网友A:
功率减小

网友B:
变压器的阻抗参数会发生改变,另外次级电压输出会比原来50hz时较高,由于频率升高,变压器铁芯会高度磁饱和而发热异常,严重时可能烧毁变压器。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哦,请指教!

网友C:
功率减小,变压器会出现发热现象严重的会损坏变压器.

网友D:
用变频电源解决吧

网友E:
50Hz变压器在60Hz下运行当然不是理想情况,但以上几位说的情况,如果在50Hz下运行没有出现,那么在60Hz下运行也不会那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