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求助MM440+T400+旋转编码器控制张力

楼主(2004-09-16):
请问这样的方案能行的通吗?还有我知道T400。 具体应该怎么搞呢?

楼主:
我不知道T400这个东西的价格和用法。

网友A:
如果你有类似的设计方案要做,我可以提供设计和成套。你说的好想不行的哦,用6SE70+T400可以的。我在杭州,电话是0571-88211020。倪

网友A:
根据你的控制对象的不同,T400可以附加不同类型的软件包实现你需要的功能,不过价格有点。。。。,以前是两万左右,现在可能便宜点。

网友B:
T400控制张力确实好用,我们的彩色钢板生产线上就是用的6SE70+T400控制开卷,收卷的!但是你说的MM440好象是不行哦,MM440不行的说!

楼主:
如果用MM440变频器控制张力怎样可以呢?有PLC226的

网友C:
看你用在什么条件下 T400加个机架也是可以的 就是没有6SE70/6ra70方便了

网友A:
请你仔细说明控制对象和工艺要求,我可以帮你参考一下。光那么简单地说是没办法说明问题的哦。

网友D:
你那种方案好像真的不行。T400我也用过,但好像没办法直接插接到MM440的机箱里吧。我建议最经济的办法是:只使用6RA70,利用其内置的S00选件来作张力控制。这种用法我也试过,效果不错,只是比用T400稍微麻烦一点,单可以节省一块T400的钱,何乐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