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急!S7-200

楼主(2004-09-16):
请教各位大哥:西门子S7-200的时钟模块如何设置?我想把PLC设置成北京时间,到早上6点使Q1。1输出高电位,该如何做,先表示感谢,

网友A:
S7-200的时钟用MICROWIN软件可设置。在程序中用TODR读取当前PLC时钟,然后采用比较指令输出Q1.1。

楼主:
北辰自动化,你好!我的意思是T端的设置,比如,早上6点,T端该如何设置,表示时间是T+3,这个该放到哪里?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A: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如按你的要求可以这样做: ld sm0.5 eu todr vb100 //每秒读取一下时钟 //vb100-vb107中分别为bcd码的年/月/日/时/分/秒/0/星期 把所有字节转化为整数值(用bca_i指令),然后进行比较: //假设转换好的地址为vw200(时),则 ldw>= vw200,6 //到早上6点 = q1.1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
北辰自动化 你好,我还有一个迷惑,在写入时钟时,把今天的日期和时间放入T缓冲区,如何赋值?只有把日期和时间放入T缓冲区它才能自动计时吗?

网友A:
你应该去看看s7200的系统手册。

楼主:
书我看过了,但还是不明白,

网友B:
谁有S7200系统手册?

网友C(2004-10-21):
到早上6点开 应该还要一个时间 关才行啊 要不第二天早上怎么再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