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教:本人急切了解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如何构成闭环控制

楼主(2004-09-16):
讨教:本人急切了解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如何构成闭环控制,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2006-12-22):
如果你的单片机可以接收编码器信号,可以让步进加编码器;如果不能,能接收模拟量,可以让步进加测速机。其他还有办法可以解决。抛我的砖希望引出大家的玉啊。

网友B:
你为何目的构成闭环控制?使用何种检测手段?

网友C:
步进电机就是控制电机的一种,一般采用开环控制。
步进电机通过控制通电状态次数,就可以实现精确的位置控制。没有必要进行闭环控制。
不过步进电机有一个问题就是,会出现失步现象。我做毕业设计的时候,就遇到过。可能是做电机的人,做的工艺上有问题。

网友D:
哈哈,楼上的竟然去责怪做电机的了

网友E:
我有成熟的单片机步进电机控制系统。
最多可以支持6轴。大细分高速脉冲不联动。

我的博客上有:john1225cn.gkbk.com
QQ: 77668758
email: john1225cn.gkb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