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向大家请教

楼主(2004-09-16):
我有一个程序是与富士的触摸屏联线的,其中有一个地方不了解,望各位不吝指教: MOVP HC000 D1 谢谢!

网友A:
脉冲执行将16进制的HC000送入数据存储区。即仅在条件满足的一瞬间执行一次,以后即使条件一直满足也不再执行。

网友B:
1。MOVP是上升沿传送指令,就是说传送条件满足时,只传送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只有条件断开再接通时,才能传送 2。HC000是一16进制常数C000(H为16进制K为10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