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AVR66,输出有异常现象!王老师和李老师!

楼主(2004-09-16):
请问各位前辈: ”我公司有台施耐德AVR66,37KW变频器,用于拖动30KW的搅拌机,电机与搅拌机之间装有减速机;经人维修后,老是出现短路过流保护,之后上层微机就无法驱动这台变频(必须RESET),才可以开机;后来,发现在停机时,设备有一声巨响,接着变频器报警过流! 从现象上看似:{1、减速时间过短;2变频有制动,且速度较快;3变频输出异常,停机后,又输出相序改变(U-V-W—》U-W-V),至使电机出现一个类似反接制动的迹象。} 注意:1、此变频器未设制动单元;2、变频内部参数修改后(减速时间,)故障依旧;3、维修人员,用变频拖动空载电机(4KW)试机正常! 负载用我们单位其他的同型号变频器试机正常!) 4、RESET后,启动正常,但速度给定到30HZ时,设备有异常抖动声响,马上停机,为保护设备,现在不让再轻易次试机!”

网友A:
估计输出电压不太平衡,模块及驱动还没完全修好!

小生有礼了!

网友:
施耐德变频器逆变驱动光耦,它的具体型号是什么?上面有453与912的字样。 谁有它的内部结构图或者各引脚的功能,有的话给我一份好吗? zcf8006@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