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或施耐德软启可以不带旁路接触器吗?

楼主(2004-09-16):
请问ABB或施耐德软启动器可不可以不用旁路接触器,直接长期运行电机?

网友A:
在ABB和施耐德的 x新产品中都有内置旁路,可以不用外接旁路,使电机长期运行。需要联系我qq150606624。email:zhangjiaqiang118◎sohu.com。

网友A:
是某些不是全部

网友B:
完全在线运行吗?不妥,也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