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LOAD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4-09-16):
DBLOAD时出现的错误提示: 标题栏:Assertion Error-Make note of error 内容: File U:\IntouchDev\src\sc-core-Irvine\database\dbsptlib\dbsrch.c Line 92 Continue? 结果是DBLOAD没执行,请问是哪里可能出问题?我用Intouch 8.0

网友A:
db.csv文档格式,或数据有问题

楼主:
首先谢谢deng_lp 我该说清楚点,是我在Excel里给supertag改名字或增加一组supertag时,然后DBload,这时遇到了这个问题,其它的标签名增加则不会有问题,期待你的再次关注。

楼主:
supertag,如果在TAG点已经真正建点,或说已经在使用。 就不能更改supertag的名称 .这在intouch 的点中已经与模板建好了关系。 新增supertag应在 template make 中去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