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和PLC

楼主(2004-09-16):
请问力控和PLC是怎么相连的,怎么能读出PLC(三菱)程序里面点的状态.我按照力控上面说的连上了吧,但好象PLC没有反映.谢谢解答.

网友A:
你需要看一下力控的驱动帮助,还要注意编程口和串口的区别

楼主:
请问,力控还需要什么驱动,我用的就是电脑和PLC的电缆线.应该也可以用吧?

网友B:
一、概述 力控可以通过三菱PLC的232ADP,485BD,485ADP等通讯模块与三菱FX2及其兼容的FX系列PLC之 间通讯,本协议可以采用串行通讯,使用您计算机中的串行口与三菱PLC进行通讯。 二、设备配置 1、系统拓扑图 您可以按照下图通过串行口和一台或多台PLC控制器连接,当连接多台控制器时,每台控制器的地 址必须是唯一的。 2、设备接线图 3、转换器说明 PC用的232到485的转换头可以是485PC-IF卡,也可以是HT431/HT432转换器等转换装置。 HT431/HT432转换头的图形如下: 使用说明: 使用时请把J1、J2、J3 的跳线取下,使转换头工作在全双工方式下,使用时可以不接+5V电压, 其他引脚按照上面的说明图接线即可。 三、设备软件设定 FX系列PLC支持无协议的RS232和RS485通信协议两种通信方式,通过改变D8120的值来改变通信方式。 D8120字寄存器的16位的意义列表如下: 系统默认设置 FX0N系列PLC在掉电后D8120恢复成H0086 D8120=H0086表示9600,7,偶校验,1位停止位,无命令头和命令尾,整个命令不加校验和,无协 议的通信方式, FX2N系列PLC通讯时将D8120设置为十六进制数:E080。 在D8121中可以设置设备的地址,比如要把PLC的地址设为1,可以把D8121设为1。 设置方法 1、可以通过在PLC的程序的开头加入以下语句行来完成设置: 这两句设置把PLC通讯设置为以上的推荐值,把PLC的地址设为1。 2、通过在编程软件中设置通讯参数:   四、力控通讯参数设置: Fx2n系列PLC串行口的参数推荐设置如下: 波特率 9600 数据位 7 校验 无 停止位 1 设备地址:参见前面的设置 五、数据连接: 下图是FX系列PLC的数据连接对话框的例子。 Fx2n系列PLC控制器参数列表 数据区名称 数据区类型 读写类型 推荐使用数据格式 开关量输入 (X) 位继电器 只读 位操作 开关量输出 (Y) 位继电器 只读 位操作 辅助继电器 (M) 位继电器 读写 位操作 状态继电器 (S) 位继电器 读写 位操作 特殊辅助继电器 (M) 位继电器 读写 位操作 定时器[节点] (TS) 位继电器 读写 位操作 计数器[节点] (CS) 位继电器 读写 位操作 定时器[当前值] (TN) 16位寄存器 读写 16位无符号数、位操作 计数器[当前值] (CN) 16位寄存器 读写 16位无符号数、位操作 数据寄存器 (D) 16位寄存器 读写 16位无符号数、位操作 文件寄存器 (D) 16位寄存器 读写 16位无符号数、位操作 特殊寄存器 (D) 16位寄存器 读写 16位无符号数、位操作 六、注意: 1、如果某个参数写操作后总是很快变化为其它值,请检查所写的数值是否越界,是否多个联结项的地 址重叠,是否对这个参数做了脚本,是否使用了量程变换,以及是否使用了正确的数据类型。 2、为了让用户有更大的灵活性,我们允许,对于一个地址,可以同时按多种格式读取。这样一来, 用户能把多个点组到一个地址上,这些点就会相互影响。这一点需要用户自己掌握。 3、对于位区域(即D、TN、CN 区以外的区域)一般使用位读写方式,对于字区,一般使用位读写方 式或16位无符号数方式。其它的数据格式是为了满足一些用户的特殊需要而提供的,一般情况下, 可以不使用。比如如果用户希望把一个字符串保存在PLC的某一块内存中,以做标记或其他作用,就 可以使用字符串格式。 4、在组点时,并不是一个点一定只占用一个内存地址,这要看它的数据长度。比如,D区偏移地址 0 格式 32位无符号数,那么因为D区的一个寄存器是16位的,所以这一个点占用了D0000和D0001两 个寄存器。又比如,D0000位格式第一位 和 D0000位格式第二位 虽然是两个点,因为是按位来读 写的,所以两个点才仅仅占用了D0000的前两位。再比如,Y0000 8位无符号数,因为一个Y区的输 出继电器,只能表示开或关即一个位,所以这一个点就占用了Y0000--Y0007一共8个输出,当把此 点置为0时,Y0000--Y0007八个开关,一起关闭。当把此点置为255时,Y0000--Y0007八个开关一 起打开。如果想利用一个点来控制多个继电器,就可以类似的组点。

网友C(2009-01-07):
图片都没有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