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故障检修

楼主(2004-09-16):
一台ABB ACS601报电机电缆短路,电机侧已断开,NAMC、NGDR及NINT板均正常,IGBT输出侧电容也断开,故障依旧,请教各位有无相关维修经验。

网友A:
按照ABB手册检查IGCT。更换NINT板时,确定容量的焊点是否焊好。

网友B:
本人也遇到此情况,望高手指点!(详细)

网友B:
本人比较急!望高手指点!

网友C:
千年等一回:你是东营的吗?

网友D:
IGBT已经损坏。

网友E:
有一点要提请各位注意,在IGBT没有损坏,各相关控制板也没有问题时,ACS601也会报这个故障!!! 我已经遇到n次,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就是 clean it!!!

网友F(2004-10-26):
吴仙说得对 洗洗刷刷 就 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