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急!

楼主(2004-09-16):
请教各位大哥:西门子S7-200的时钟模块如何设置?我想把PLC设置成北京时间,到早上6点使Q1。1输出高电位,该如何做,先表示感谢

网友A:
利用READ——RTC读出时钟值在比较然后输出不就行了吗?

楼主:
MWB0500: 你好 在写入时钟时,把今天的日期和时间放入T缓冲区,如何赋值?

网友B:
TD200的手册上有源程序,你下载一个电子版的TD200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C(2004-10-16):
用十六进制表示十进制.其实在编程的时候在菜单上就可以找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