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1n中D0000-D7999的弱问题

楼主(2004-09-16):
请问各位,三菱FX1N中的数据寄存器D0000-D7999是否全部可以用来存放上位机写入的数据?如果不行,上位机写入数据量很大时怎么办??问题很弱,大家不要笑

楼主:
很急着处理,大家帮帮忙!!!!

网友A:
FX1N本身的数据寄存器只有D0~D255; 其它的需要你设定,但这样你的程序存储空间会变小(相当于这些是占用你存储程序的这部分空间,所以你的程序不能太长);

楼主(2005-04-13):
数据寄存器不能全部写满,你看看手册,后面有些单位是记录你的通讯协议等数据的,如8120,如果写入清掉的话就没办法通讯了 数据量大的话也要一批一批的写,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