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国内哪家压力表做的较好?

楼主(2004-09-16):
请问国内哪家压力表做的较好?除了西仪和川仪

网友A:
我们是自行研制开发自动化设备仪器仪表的,有什么技术问题可以向我们的技术专家资询.             杭州余杭实用电子技术研究所            013757170910 hzshilong@163.com

网友B:
压力表的常见的几种问题及解决办法 作者: 南京万达集团赵俊杰   众所周知目前的压力表主要部件是由,接头,弹簧管,机芯,仪表工作原理是通过弹簧管变形,机芯(扇型齿与中心齿轮工作)带动指针在面版的刻度上显示被测介质压力的,压力表的焊接主要有铅锌焊接,白银焊接,氩弧焊接,特种焊接等等,仪表的单簧管正常工作是10万次而目前压力表在使用过程中常会出现以下问题,   1.仪表指针因为被测介质瞬间脉冲加大,将指针冲到止档下面,   2.仪表指针,在管道或设备卸压后不会零位,   3.另外仪表扇型齿再工作一段时间会出现磨损现象,   仪表的机芯是压力表的心脏部件,80%以上的仪表损坏是由于机芯损坏导致仪表不能使用,现在我通过在现有机芯加限位钉隔,解决了仪表跳档问题,损坏率降低40%   2.加隔离片解决仪表不回零位问题   3.离片扇型齿加宽,解决仪表接触面,抗磨损以达到使用寿命延长2年的功能   4.还有警示仪表解决,现在压力表在使用前,在表玻璃上粘贴红色不干胶或红笔标注,压力表工作范围的问题   5.电接点压力表的触头还有黄金触头,白金触头,宝石触点以解决产品工作,电接点不报警的问题,使用寿命延长,工作性能稳定   并且通过国家知识产权总局颁发的专利证书,愿为朋友就如何改进压力表进行学习和交流025-58491903\58491907\58491909 网址www.chinawand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