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4-09-16):
请教老师了,我现在碰到一变频器,模块采用的是三菱的IPM,量输出UV ,UW都是满偏,而VW则是380V左右,我量了模块都很正常的,几个驱动的4504光耦参数都是一样,我不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了,可以帮帮我吗?

网友A:
5HZ运行测输出电压是否平衡,再带电机是否震动?HP4504有时测不出好坏!

网友B:
如光耦确实没坏,测一下三相驱动电压,如有偏压可检查驱动部分,检查开关变压器至光光耦部分,含稳压管电阻电容一定要仔细查,不知你说的变频器是何种品牌,损坏过程,这些都是在维修中要了解的.对维修有利.

楼主: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好象和以前的华为的差不多,我以前也看到过,是一样的,我在10HZ运行时,UV,UW电压不知道大到什么程度,而VW在100V左右(我用的是指针式的万用表),希望再次得到你的帮助。

网友A:
一般来讲5HZ运行,UV,VW电压很高,而UW电压正常,那就重点检查V相上下桥驱动电路!其他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