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帮我选型?

楼主(2004-09-16):
想对一个小车(玩具大小)进行控制,主要是向前运动和拐弯的控制。由于本人对这方面步太了解,请高手帮我选一下,应该用什么样的步进电机,和运动控制卡。

网友A:
我不是什么高手,斗胆建议一下.是否可用瑞士的MAXON DC 电机加上TRIOMOTION的MC202实现你所需功能? 这两种产品都只需直流电源.这样驱动器可放在小车上.两轴的运动一轴是前后,一轴是摆动. 一般步进电机都是用220VAC电源,可能放在小车上不方便. 你要是下载好程序,可做自动演示,不用拉线外接电源. 不然用步进电机的话,你可能还要外供220VAC给驱动器(如驱动器在车上)或用很长的电源及编码器线给电机(驱动器和电机分开). 如果还需遥控功能,可再加有通讯功能的信号接收器与MC202连接. 当然这只是方案之一.可能有很多比这简单多的办法.就算抛砖引玉乐.

楼主:
呵呵,楼上的说的好,谢谢。 我的本意也就是用直流小功率的电机。初步打算是,先做一个用电脑的串口直接拉线出来,控制运动轨迹,以后可以改用遥控方式。 由于是做实验,不需要考虑太多环境因素,只要做到高精度,和好的快速性就好了。 请大家多提意见呀

网友B:
你可以参考一下mini型的足球机器人,他们做得非常好,成本才千元左右.

楼主:
楼上的,去哪找mini机器人的资料呢

网友B:
我虽然认识一帮人在搞,他们也只有一些文档。去查一下机器人大赛应该有。那个东西我见过的,7.5X7.5X7.5cm,略高一些,靠两个mini步进电机行走,驱动板做得非常紧凑,头上有根天线,电池电源,速度N快。

楼主:
我的目的主要是能跟踪在电脑里画的轨迹就行了。只要能准确和快速跟踪就行了。 不知道各位对电机和驱动卡有什么看法,怎么选型,我是外行。驱动卡应该放到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