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台安电流检测器

楼主(2004-09-16):
现有一台安N2 440V 0.75KW变频器电流检测器烧掉,型号:HY 5-P 0148 急啊!! 去掉开机,显示OC,看样不能去掉,故障代码也是电流检测器问题!

网友A:
告诉你,你的电流检测器是LEM公司的电流传感器 HY 5 to 25-P 额定电流5A ,工作电压± 15V 初级线径0.7MM 型号 HY 5-P 如有需要也可和我们公司联系:南京中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可能外形有一点不同,但安装尺寸是差不多的。 025-86414287,找销售人员,如还有技术问题,找罗云工程师,当然找我也行!王耀

网友B:
应急短路ok!

楼主:
短路不行。已使过 部长南京中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可以互换吗??

网友C:
我们成都佳灵有 和你一样的 如有需要也可和我们公司联系:成都佳灵变频有限公司 电话:028-5065019,找销售人员。

网友D:
我有0536-8526665 孙

网友A:
应该可以互换,型号HDC-05LX,或HNC-05LX(精度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