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问PCI-7348?

楼主(2004-09-16):
请问Adlink 的PCI-7348能够单独对每个通道进行DI,DO的配置么?

网友A:
可以对单独的某一路进行控制,可以用DI_ReadLine和DO_WriteLine。

楼主:
PCI-7348的线缆好贵啊,请问能用研华PCI-1751的线缆连接吗? 我这里也没有资料,不知道引脚定义是不是相同啊?请问有谁知道,能告知一下吗?

网友A:
如果是标准的100Pin SCSI接口端子板就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