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118卡的外部触发

楼主(2004-09-16):
由于没有例程可参考,以下是自己的几个步骤 Result=AI_9118_Config(cardid,P9118_AI_BiPolar|P9118_AI_SingEnded|P9118_AI_ExtTrig,P9118_AI_EtrgPositive|P9118_AI_PostTrgEn,0,0); AI_AsyncDblBufferMode (cardid, 1); AI_ContScanChannels(cardid,15, AD_B_5_V, Buffer, NUM*2*16,AD_CollectFrequency, ASYNCH_OP); 在pin44加入触发,没动静,9810用同样的方法则可以

网友A:
9118外触发信号应该接到Pin46 TGIN,Pin44为外部时钟输入端。

楼主:
试过了,也不行 在手册5.1.2 external trigger中讲 Through the pin-44 of CN1(ExtTrig),the A/D conversion also can be performed when a rising edge of external signal is occurred 但在5.1.4 trigger acquisition modes中又讲 Use about-trigger acquisition in application where you want to collect data before and after a specific trigger event.The digital trigger is input from pin 46(TGIN) on CN1. 请教pin 44和pin46到底都是什么用途? 在用外部时钟模式时,从pin 46输入是可以采集的

网友A:
pin-44 of CN1(ExtTrig)是外部时钟输入端;pin 46(TGIN) 是外部触发信号输入端,可以配合about-trigger 、post-trigger、pre-trigger几种触发工作模式,可以参考例子程序修改程序的相关设定。